请教多头螺旋槽的加工

楼主(2010-01-12):
多头螺旋槽宽3~5mm,槽深>10mm,外径100mm以内
请教其加工方法。

网友:
在立铣上用分度头搭挂轮制作。
具体方法任何一本铣工教材上都有,是铣床操作工必须知道和必须会操作技能。

楼主:
是立铣刀加工吗?

网友:
丁一: 是立铣刀加工吗?
是!

楼主:
立铣刀加工太慢了呀,可以考虑锯片铣么?明天到公司从传一份图片。
这是一种联轴器,主要是传扭,简易CAE明天也一起分享,再请马哥指点!

网友:
丁一: 立铣刀加工太慢了呀,可以考虑锯片铣么?明天到公司从传一份图片。
这是一种联轴器,主要是传扭,简易CAE明天也一起分享,再请马哥指点!
做过立铣,我们也有类似的零件,锯片铣刀应该不行吧!

楼主:
这是我模拟锯片铣的最终形状,加钻应力转移孔,看有什么不妥的

网友:
丁一: 这是我模拟锯片铣的最终形状,加钻应力转移孔,看有什么不妥的
可有实操过?

楼主:
正在进行时,我的图片怎样传上来呀

网友:
丁一: 正在进行时,我的图片怎样传上来呀
已经看到!

网友:
锯片铣刀不能做这个活,槽底螺旋角和外面的螺旋角不一样,侧面有干涉。
要做,也只能用齿轮片铣刀之类梯形截面刀具。

楼主:
如果连干涉的地方一起切削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