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不锈钢时

楼主(2010-01-16):
不锈钢经常会遇到零散件,加工时应该注意哪些,请高人指点

网友:
你说的零散件就是指单件加工?

网友:
还是没有实践,但我想白钢比较粘,车刀的切削角应大些、排屑擦槽深点等,进刀要小,转速要低。不知对么???????????
是亲自操纵么??????????要带好帽子、眼镜哦!!!

楼主:
寒冷: 还是没有实践,但我想白钢比较粘,车刀的切削角应大些、排屑擦槽深点等,进刀要小,转速要低。不知对么???????????
是亲自操纵么?????????
哦,是这么回事啊

楼主(2010-03-02):
唐水平: 你说的零散件就是指单件加工?
是单件或2或3件

网友:
单件加工比较麻烦,平时用过的卡具都要放好,攒多了就知道了。不锈钢热变形大,精车前一定要充分冷却。有要求高的焊接件时,留加工余量,焊完后再精车。

网友:
夏灵灵: 是单件或2或3件
不锈钢的种类很多,我一般都是用YG8的焊接刀车的,其它的刀老板也没买

楼主:
唐水平: 不锈钢的种类很多,我一般都是用YG8的焊接刀车的,其它的刀老板也没买
刀具角度?切削要素?

网友(2010-06-26):
你试下YW1的,那个好用,至于角度和其他的材料没多大的区别,尽量锋利些,高转速快走刀,水一定要跟上!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