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磨损问题 请教

楼主(2010-06-25):
我们公司生产的全是HT200,直径300-500不等的盘类零件。用400的三爪自定心卡盘3个月之内卡盘壳体就被3个斜齿轮磨椭圆了.换了好几个新的了,环球的都不行,怎么换就是不如车床原装的好.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做的时候把三个爪子口用布封死      在卡盘背面用黄油把缝隙封死不让铁屑进去    会好点

楼主:
好不了多少我想在三个斜齿处(内外两孔)镶个壁厚5MM的套,能不能好使

网友:
这个 我处理过 很简单 把孔加大 加工3个 球铁套  其他的就不用我说了吧 呵呵  我这样 处理过很多卡盘 对于个人企业 很省钱 很划算建议你试一下

网友:
再补充一下 伞齿一定要 磨小0.5mm 光洁度一定要好 在配车球铁套

网友:
虽然不懂,但还是长知识了

楼主: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做的时候把三个爪子口用布封死      在卡盘背面用黄油把缝隙封死不让铁屑进去,    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