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要学数控的话 数学一定要好啊!

楼主(2010-08-13):
如果数学不好    可以学好吗

网友:
不一定要很好,一般就行

网友:
对,不一定好,一般就行!

网友(2010-11-14):
  对,一般就行!

网友:
你要是搞数控系统的底层程序 显然要了 要编软件 要是 学习数控加工 就没什么要求了

网友:
数学好坏是相对而言的,不管你原来数学的水平高低(用好坏似不妥)如长时间不用,就生疏了。用得多了水平就高了(是行业水平)。

网友(2011-04-25):
可以这样说,数学好,思维方面就好,接受能力就强点。一般懂得三角函数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3-11-07):
数学学好就好可以当数学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