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磨铸造怎么才能防止球化不良的现象发生

楼主(2009-04-18):
球磨铸造中,经常会发生球化不良的现象,不是白茬,就是灰口,如何最大程度的降低这种现象的发生,球化剂和孕育剂所施加的比例是多少,有没有一个对应球铁所含元素多少所配比的球化剂和硅铁比例的列表?迷糊,哪位帮忙解一下。

网友(2009-12-03):
呵呵,目前在熔炼过程中用的电炉和冲天炉工艺不一致,还有一味追求低成本,导致材质配方有问题,如果完全按照书本上的铸造熔炼工艺操作,球墨铸铁还是比较好熔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