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钩电机的设备编码

楼主(2009-03-09):
请教各位老师:
    吊车的付钩电机的设备编码:S3 25﹪ JM 0.39Kg.㎡ 91db(A)——是何意思?

网友(2009-06-02):
S1~S9是对电机的工作制分类:如S3 断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 。
电机的旋转惯性JM
db是分贝的单位,A是加权声的意思。db(A)这个标度更能准确地反映人类耳朵对频率的反应。
工作制类型的标志
  各种工作制除用3.2条规定的相应代号作为标志(例如S1和S9工作制可用S1和S9标志)外,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对S2工作制,应在代号S2后加工作时限,对S3和S6工作制,应在代号后加负载持续率。
  例:S2——60min,S3——25%,S6——40%
  对S4和S5工作制,应在代号后加负载持续率,电动机的转动惯量(Jm)和负载的转动惯量(Jext),后两者均为归算至电动机轴上的数值。
  例:S4——25%;Jm——0.15kg·m2,Jext=0.7k·m2
  对S7工作制,应在代号后加电动机的转动惯量(Jm)和负载的转动惯量(Jext),后两者均为归算至电动机轴上的数值。
  例:S7 Jm=0.4kg·m2,Jext=7.5kg·m2
  对S8工作制,应在代号后加电动机的转动惯量(Jm),负载的转动惯量(Jext)以及在每一转速下的负载与负载持续率,转动惯量均为归算至电动机轴上的数值。
现学现用,不免有失偏颇,但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