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与毫米的换算

楼主(2009-04-09):
目是什么单位?目与微米怎么换算?

解释(一)

筛子内径(μm)≈14832.4/筛子目数

计量单位目粒度是指原料颗粒的尺寸,一般以颗粒的最大长度来表示。网目是表示标准筛的筛孔尺寸的大小。在泰勒标准筛中,所谓网目就是2.54厘米(1英寸)长度中的筛孔数目,并简称为目。

泰勒标准筛制:泰勒筛制的分度是以200目筛孔尺寸0.074mm为基准,乘或除以主模数方根(1.141)的n次方(n=1,2,3……),就得到较200粗或细的筛孔尺寸,如果 数2的四次方根(1.1892)的n次方去乘或除0.074mm,就可以得到分度更细的一系列 的筛孔尺寸.

目数越大,表示颗粒越细。类似于金相组织的放大倍数。

目数前加正负号则表示能否漏过该目数的网孔。负数表示能漏过该目数的网孔,即颗粒尺寸小于网孔尺寸;而正数表示不能漏过该目数的网孔,即颗粒尺寸大于网孔尺寸。例如,颗粒为-100目~+200目,即表示这些颗粒能从100目的网孔漏过而不能从200目的网孔漏过,在筛选这种目数的颗粒时,应将目数大(200)的放在目数小(100)的筛网下面,在目数大(200)的筛网中留下的即为-100~200目的颗粒。

目数,就是孔数,就是每平方英寸上的孔数目。目数越大,孔径越小。一般来说,目数×孔径(微米数)=15000。比如,400目的筛网的孔径为38微米左右;500目的筛网的孔径是30微米左右。由于存在开孔率的问题,也就是因为编织网时用的丝的粗细的不同,不同的国家的标准也不一样,目前存在美国标准、英国标准和日本标准三种,其中英国和美国的相近,日本的差别较大。我国使用的是美国标准,也就是可用上面给出的公式计算。 美国泰勒标准筛的筛目尺寸对照表.可在下面网页看到详细资料.

由此定义可以看出,目数的大小决定了筛网孔径的大小。而筛网孔径的大小决定了所过筛粉体的最大颗粒Dmax。所以,我们可以看出,400目的抛光粉完全有可能非常细,比如只有1-2微米,也完全有可能是10微米、20微米。因为,筛网的孔径是38微米左右。我们生产400目的抛光粉的D50就有20微米。附图给出的就是这种抛光粉的照片,注意标尺是50微米。

因此,用目数来恒量抛光粉的颗粒大小是不恰当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粒径(D10,中位径D50,D90)来表示颗粒大小,用目数折算最大粒径。如果大家看过日本关于磨料的标准JIS标准,就会觉得非常科学。他们的每个号的磨料均给出了D3,D50,D97的要求,而且用不同原理的粒度测定仪时的数据是不同的。其中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举例来说,D50是2微米的粉,D3大致是0.9微米,D97是4微米。什么意思呢?号称是2微米的粉中,小于0.9微米不能超过3%,大于4微米的不能超过3%。这是非常严格的,市场上见到的绝大多数抛光粉(包括国外的)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尤其是细粉超标严重。

采用目数表征抛光粉的颗粒度是有原因的。老的抛光粉厂采用的是干法球磨和干法过筛的工艺,因此就会出现300目的粉的D50大约为9微米,500目的是D50是2微米左右的情况。大家一直这样用下来,也基本能指导生产和使用。但是,随着新的生产工艺的出现,更高精度要求的抛光的需求,这种方法也应该进步了。

磨料行业关于筛网目数与孔径尺寸的国家标准,大家可以参考。

解释(二)

1. 目是指每平方英吋筛网上的空眼数目,50目就是指每平方英吋上的孔眼是50个,500目就是500个,目数越高,孔眼越多。除了表示筛网的孔眼外,它同时用于表示能够通过筛网的粒子的粒径,目数越高,粒径越小。

2. 粉体颗粒大小称颗粒粒度。由于颗粒形状很复杂,通常有筛分粒度、沉降粒度、等效体积粒度、等效表面积粒度等几种表示方法。筛分粒度就是颗粒可以通过筛网的筛孔尺寸,以1英寸(25.4mm)宽度的筛网内的筛孔数表示,因而称之为“目数”。目前在国内外尚未有统一的粉体粒度技术标准,各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粒度指标定义和表示方法。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筛网规格有不同的标准,因此“目”的含义也难以统一。

   目前国际上比较浒用等效体积颗粒的计算直径来表示粒径。以μm或mm表示。

目数        粒度um        目数        粒度um        目数        粒度um

5             3900           140            104           1600         10
10            2000          170            89            1800          8
16            1190            200              74            2000        6.5
20             840             230           61          2500         5.5
25             710            270            53              3000        5
30              590           325            44              3500         4.5
35              500           400            38              4000     3.4
40              420          460            30              5000       2.7
45               350             540            26            6000          2.5
50              297            650            21            7000          1.25
60              250            800            19

80              178            900           15
100             150            1100           13
120             124            1300           11

      下表为我国通常使用的筛网目数与粒径(μm)对照表。

       目数 微米 目数 微米 目数 微米 目数 微米
   2.5 7925 12 1397 60     245   325    47
   3    5880 14 1165 65     220   425   33
   4    4599 16 991    80    198   500    25
   5   3962 20 833   100    165   625    20
   6 3327 24 701    110    150 800    15
   7    2794 27    589   180    83    1250   10
   8   2362 32    495   200   74    2500 5
   9   1981 35    417   250   61    3250   2
   10 1651 40    350    270   53   1250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