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简单的“线鼻子”

楼主(2009-04-29):
学“会”了SW之后,原以为“做”什么都没问题了,可论坛里的一个“线鼻子”却让我颇费了点儿周折。

很常见,但却不轻松!

网友:
怎么做?做出来没有?

楼主:
我是这么画的:

网友:
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这个零件的工艺是冲平板,再卷圆。照片上是视觉误差,板厚一样,圆筒和圆板在内外侧都是一个平面。

网友:
那个卷圆以后,线耳旁的圆弧是如何画的?

楼主:
放样。
我做得很不理想,还在尝试中……

楼主:
我还是没有做出来!
有谁做出来了,指点我一下好吗?!

楼主:
现在可以画成这样了,但还是不理想

网友:
手拉手: 现在可以画成这样了,但还是不理想
对于菜鸟的我来说,已经很不错啦耶!
怎么画的?

楼主:
憨老马: 对于菜鸟的我来说,已经很不错啦耶!
怎么画的?
因为不知道怎样才能在这里上传SW的零件图,所以我把这个线鼻子的图,发到您的邮箱里去了。 我目前的画法并不好,有时间的话,我还会尝试的。

网友:
呵呵!仔细看了,不大理解“曲面填充”之“3D草图1”,

楼主:
憨老马: 呵呵!仔细看了,不大理解“曲面填充”之“3D草图1”,
您的好学精神真值得我学习!
您一下子就点到“要害”上了;我在反复分析了线鼻子的结构之后,发现建此模型,并不简单——线鼻子耳朵的圆角,波及到圆柱管了——圆柱管实际上没能保持“完好”,我认为圆角区域就是我画的这个“3D草图1”。
这个3D草图,是一根3D样条曲线、只有两个端点(没有中间点);画起来不算困难,添加几何关系就是使它与“将要与它圆滑衔接的曲线”相切。
也不知我表达清楚了没有……

网友:
手拉手: 您的好学精神真值得我学习!
您一下子就点到“要害”上了;我在反复分析了线鼻子的结构之后,发现建此模型,并不简单——线鼻子耳朵的圆角,波及到圆柱管了——
应该是我太菜,还得思量思量,您的画法很独特。

楼主:
憨老马: 应该是我太菜,还得思量思量,您的画法很独特。
我现在的画法,还不能让我自己满意。这主要是,出图的效果与照片的差距还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