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接法兰画法

楼主(2009-05-17):
学习SW的钣金画法,遇到一个问题:比如我做一个盒子,让他四周向外翻边并且各边45°平接,是用“斜接法兰”命令吗?如何画引导线呢?

网友:
类似的盒子,我会用“最傻”的“边法兰”命令。
“向外翻边并且各边45°平接”,会成功吗?——那已经超出钣金的范围(需要焊接)了吧?——假定可以,那么钣金件的展开图是没理由成立的。你说对吗?

楼主:
我有个参考图片,可惜不会发。就是向外翻边,到四角上时两处翻边各打45°斜角,然后焊接。不知是否说明白了?

网友:
你可以先把参考图片上传到相册里,然后从它的属性里找到其路径;这样就能够插入图片了。
也许是我钣金学的还很差——在我看来,“钣金”的长处只在于它有展开图。基于这个想法,一旦包含有焊接——无法使用展开图时,我就避开钣金了。

网友:
你看看,你问的是什么意思?是“沿口”的还是盒底的?

楼主:
就是沿口处,你现在肯定是用边线法兰做的,现在是90°的,我想做成两个边45°接在一起的。

网友:
小马过河: 就是沿口处,你现在肯定是用边线法兰做的,现在是90°的,我想做成两个边45°接在一起的。
“我想做成两个边45°接在一起的”
你看这样说是不是更容易表明我的意思:你逆向思维一下,假定按你的意愿能够做出“翻边盒子”来,那么你的那个盒子还能展开成一张平板吗?是否有“多余”的部分?——不能用一块板子通过裁剪、折弯……直至成型的加工,就不是钣金加工了。你说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