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照片这么大?

楼主(2009-11-18):
我发现:社区上传的照片体积一般都比较小(几百K),而我的照片一般都是几M,太大了。真晕。
请社友指点一下......

网友:
在ACD里可以编辑缩小一点,但别太小,否则就模糊

网友:
一般只要1024*768的分辨率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格式不同,也会有不同,JPG就比BMP要小许多

网友:
呵呵,有个软件叫ACDSee, 可以对照片进行缩小和编辑,要处理一下就变成几百K了,也可以照相的时候选择不同的模式,很清晰的模式照片就很大,一般模式照出来就是几百K。

网友:
我上传的照片都处理过的,用亮剑给的抓图软件,很好用的,论坛上有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32546&extra=page%3D4&page=12,找到了,在此贴的第12页上(不用安装的抓图软件,减压后用)

网友:
羚羊: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32546&extra=page%3D4&page=12,找到了,在此贴的第12页上(不用安装的抓图软件,减压后用)
羚羊姐好,那个抓图软件下不了啊,说是不存在,是怎么回事

网友:
随风: 羚羊姐好,那个抓图软件下不了啊,说是不存在,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为啥,我也下不了

网友:
羚羊: 不知道为啥,我也下不了
谢谢羚羊姐告知

网友:
如履薄冰: 无法下载啊?

用ACDsee,

楼主:
OK!!谢谢副站长。

网友:
如履薄冰: OK!!谢谢副站长。
兄弟,开门造车给你留言了吧,他是坚持先付1万给你那边,然后你把他要的东西发给他。接下来我们进入什么程序,一切听你的,私话见面再说。

楼主:
我已看到并按照他的要求给予了回复,我的预计时间你看了没有?

网友:
修改图片尺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QQ截图啊,截完图之后在QQ的对话框里右键点击,另存,就OK了。

网友:
调整尺寸使用ACDsee就很方便。
压缩图片的小软件建议自己下载就行,搜索关键词“绿盟”进入这个网站。这里小软件很多,绝大部分都是绿色版本(即不需要安装的软件)。
抓图软件那个网站也有,如果你使用360浏览器或者QQ,都有自带的抓图软件。

网友:
压缩上传还是有必要的,一般压缩比都比较大,在网络上看基本不影响图像质量。

楼主:
亮剑兄:
    压缩当然变小了,然而,上传到相册也要压缩吗?你的软件什么时候给我?谢了......

网友:
在画图工具里面点另存为,格式改为jpg格式,点保存就行

楼主:
周欣: 在画图工具里面点另存为,格式改为jpg格式,点保存就行
谢谢周欣,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