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如何邀请好友加入群组吗?

楼主(2008-09-23):
你加入一个群组后,可以邀请你的好友加入该群组的。打开该群组,右下有“邀请好友加入群组”  ,点击后就可以选择好友发出邀请了。

网友:
嘿嘿,学了一招

网友:
我收到两个群组邀请,但点击群组查看时,却收到回复,该群组不存在。

楼主:
billow: 我收到两个群组邀请,但点击群组查看时,却收到回复,该群组不存在。
可能是群组后来被合并了。

网友:
请问:怎么寻找群组呢?

楼主:
开始---群组,群组出现在上面后,可以点击向下的箭头,这样群组就会固定出现在首页上面的菜单栏。

群组出现后,有最新话题,我的话题,我的群组,热门群组。
你要找群组可以点热门群组浏览,也可以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