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管螺纹加工

楼主(2010-11-03):
请教各位高人
现在手中有一批油田井口接头的活,可是怎么实验管螺纹都不能自密封,必须用生胶带。
加工用的是沈阳数控 有数控刀
但是还是不成   请问加工管螺纹是不是有专用刀具   或是程序什么的?
一共两种螺纹:2 7/8 10牙 ,2 3/8 11牙。

网友:
可能是程序的问题,用普车试下.

网友:
车刀,铣刀。丝锥。基本上就这些吧

你做的螺纹怎么检测的?

螺纹面上粗糙度怎么样?

网友:
先保证质量,再要求速度

网友:
你可以买数控英制10牙  11牙才成形刀片试试

网友:
先去查标准,国外的管螺纹也有55度和60度之分。锥管螺纹是1:16的锥度,刀具在装夹的时候也要摆成这个角度。另,单靠螺纹密封这也只是个理论的想法。不知道要密封的液体压力有多大?

网友:
楼上说的对,要做锥度螺纹(越拧越紧),光洁度不可忽视。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忙   谢谢你们的关注
我买上了数控螺纹刀了   原来是不同的螺纹有不同的刀

网友:
我厂对于管螺纹的做气体试验都是需要用缠生胶带,这个很正常。因为刀具和量规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标准(个人理解),我们厂买的生胶带都是密封性的胶带,普通的都不行。

网友:
先去查标准,国外的管螺纹也有55度和60度之分。锥管螺纹是1:16的锥度,刀具在装夹的时候也要摆成这个角度。另,单靠螺纹密封这也只是个理论的想法。不知道要密封的液体压力有多大? //

网友(2011-01-14):
不能密封就对了,必须用胶带的

网友:
自密封的管螺纹是有锥度的,1:16的锥度,一般密封用60度的,你可以看下NPT的密封管螺纹标准,加工要求最好比标准再高一点,因为国内材料还是有些差距,另外加工时注意牙顶宽度一定要在适应的范围内,同楼上的意见不同的是,NPT管螺纹本身是不能再用生料带,尤其在压力过高的情况下,生料带能否承受这样的压力,我认为是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高人
现在手中有一批油田井口接头的活,可是怎么实验管螺纹都不能自密封,必须用生胶带。
加工用 ...

建议楼主何不看一下可乐瓶子瓶口那段螺纹的车法,说不定有帮助,我就有相关的贴子已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