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润滑知识请教

楼主(2010-11-03):
给轴承添加润滑油或润滑脂,像SKF、FAG这样的品牌都有公式或软件来计算添加量,但小弟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请大侠指点!

网友:
一般情况下,开式轴承需要填满润滑脂,轴承座填充剩余空间的30%-50%;若是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下,轴承座应填满。
在轴承开始运转时,必须让轴承里面多余的润滑脂排除轴承,使适量的润滑脂保持在轴承里面。当轴承工作温度下降,表明润滑脂已经与轴承磨合,且均匀的分布在轴承配置中

网友(2010-12-17):
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润滑分稀油润滑和油脂润滑,稀油一般不要超过轴承箱的三分之二,油脂填充不能过多,否则轴承容易过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您说的稀油润滑是轴承界流传的油润滑吗?但是据我的了解,油润滑的填充量是:油面不能超过最下面滚动体直径的1/2。是我的说法错了还是我理解的稀油润滑不对??请指教

网友:
哼哼的学习了一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