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齿轮周节累积?

楼主(2010-11-03):
请教各位,我们的齿轮特别是从动齿轮周节累积超差,请问如何控制好呢

网友:
主要控制工装,以及工装和产品内孔的配合尺寸,最好采用无间隙配合,过应量在0。008到0。015内,出来累积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我想问问,使用涨紧工装,可以消除间隙,这样可以减小周节累积吗?

网友:
好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0-12-03):
齿轮的加工工艺是什么?
这和工艺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齿轮这些零件的精度,你的机床的影响才是最大的。

网友:
分齿蜗轮蜗杆副的精度应该是决定性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