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部分的电磁阀---请教

楼主(2010-11-03):
各位大侠你们好,在好多资料上面看到了电磁阀的中位机能有X型、Y型、M型等等,请问这里的中位机能是不带电的时候,那这个字母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代表油路通断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那每个字母代表的含义您清楚吗?

网友:
就那三位四通的电磁换向阀来说吧!它的中位机能是电磁铁不带电时处于中位时的油路通断情况!M型的表示A和B油路不通,油泵进油口和油箱相通
Y型是表示A和B进油口和油箱想通,泵不卸荷!
X型好像是表示交叉相通吧,X型的我不清楚!

楼主:
嗯了解了,看来这个还需要我多去现场转转啊,谢谢你。

网友:
这本液压课本,看一下换向滑阀的中位机能

网友:
有x型的吗 没见过 我知有o型的 x行不就换向了吗 等解

网友:
滑阀机能的定义:
      滑阀式换向阀处于中间位置或原始位置时,阀中各油口的连通方式称为换向阀的滑阀机能。
那图示的二位四通阀,就是X机能。只不过是这种机能不能使执行机构在其行程中任意位置停止。

网友:
随便找本液压基础教材,方向阀一节中都可以找得到答案,并且更系统点。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东西啊,谢谢了哥们儿。收下了

网友:
油路上字母和电磁阀线圈是对应的,带点阀芯动作,那段带电说明那个油路通

网友:
我想是没有X型的,楼主是不是弄错了,我又查了一下,还是没有的。

楼主:
这个东西是我从那个实物上面看的哦,绝对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