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螺母,怎么用普车加工?

楼主(2010-11-03):
各位大虾中午好!请教个问题,M30*6的双头牙螺母,导程12,材料45#,应该怎么用普车加工,急啊!帮帮忙哦!

楼主:
急啊!各位高手帮帮忙呀!螺母40长,:

网友A:
1.端面过轴心划条线

2.按线找正,先车一头。

3.转180°装夹。按线找正。车另外一条

网友:
小托板 或挂轮来分头啊

网友:
这个 。。你 只有 去 ,慢慢的 车了 。似乎没什么 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端面过轴心划条线

2.按线找正,先车一头。

没有捷径,只能如此。

网友:
牛啊,M30螺母12导成牛啊

网友:
直接用小托板分头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学习了,这方法比我见过的那个好

网友(点评):
小托板分头确实好

网友:
太简单了!我也不知道怎样说好了,现在的工人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不知楼主做了几年了,如果在3年之内还可以谅解。好好学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朋友说的简单又实用。

网友:
数控做又快又好,为什么一定要自己车,要自己做那只有用小拖板是最好的,划线是行不通的

网友:
导程12!拉油槽吧?先车好一头。前进小拖板再车另一头,并不难,

网友:
哈哈,分头不是问题,车刀才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呵呵,学习了,这方法比我见过的那个好

网友:
小拖板走一个螺距,挂轮理论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仁兄说的真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划线试过了,不理想。。。。。。。。。还不如用铣床分度盘铣牙

网友:
用普车精度和效率肯定高不了,适合维修件。批量加工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小拖板分度OK  这东西是车工的基本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你真是高家庄的高,那么简单的问题搞那么复杂,车工不会分头?衣车工吧

网友:
 车削多头螺纹时,解决螺纹分头方法有二种,在螺纹的导程上进行分头,称为导程分头法,另一种是在螺纹的圆周上进行分头,称为圆周分头法。

网友:
请各 位大侠说详细一点啊,造福论坛社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你真是高家庄的高,那么简单的问题搞那么复杂,车工不会分头?衣车工吧

    谢谢指教,再次感谢

网友:
先做一个M30*12的罗纹   然后把小滑板向后6mm重复上次的罗纹尺寸

网友:
牙深是6个螺距的 别做成12了

网友:
不知怎么说了,如此简单的问题,让你们搞得那么复杂.

车床按平时车螺距12那样挂手柄,车好一条螺旋线后小拖板向前赶6毫米,再车另一条螺旋线,刻度不准时可用个行程大点的百分表顶在小拖板上来赶(这招也常用来分蜗杆头,因为蝸杆齿距为小数),尽量采用直进法,防止牙型误差.

网友:
先车一条线,再把小托板前移车另一个

网友:
6mm的内梯形螺纹如果是且较短铸件刀宽直接磨成槽宽应该该可以,材料45#不用左右赶刀加工有点是因难的,如果用左右赶刀分头精度是个问题,期待高手解答下。

网友:
先车一条螺纹,车号后小推板进6MM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要赶刀就把百分表固定给小拖板定好一个零位,车刀一条槽再归零,注意消除螺母间隙.最好都只向一个方向赶即斜进法比较容易控制

网友(2010-12-06):
挂轮Z1 如果可以整除头数 即可用挂轮 反之行不通

网友:
这么起码的东西都不会,还怎么吃饭啊3

网友:
如果精密的话用小托板压块表就行

网友:
是不是操作水平有点太简单了。呵呵
精度什么的能保证吗?
对了,这个双头螺母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和用途吗?

网友:
先车号一条螺纹,螺距12,车好后,
再小推板进6毫米继续车就是双头螺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一起学习,不错不错!

网友:

先车一根螺旋。再在脱落蜗杆不动下把小拖板进6mm。再加工第二根螺旋。双头出来了。

网友:
我们厂里经常做,1到2年的就会了。

网友:
学习之,车床不是很懂

网友:
这是车工的基本的本领

网友:
方法有很多,就楼主精度要求有多高了。

网友:
学习的* Y/ w9 z/ N* }7 R: J

网友:
好大的导程,用小托板的方式最简单,常用

网友:
无聊的话题,路过...............

网友:
有好几种加工方法,看下切削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