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一些呆滞铸铁(QT)零件,大概5000件,要除锈---请教

楼主(2010-11-03):
公司有一些呆滞铸铁(QT)零件,大概5000件,因保存不善,表面和加工面生锈。现想对这些零件进行除锈,并保证在一段时间(几天)内不再重新生锈。求一个比较经济的方法,谢谢了!
看了这个栏目的帖子,似乎没找到关于铸铁除锈和防锈的方法啊。一般的做法是酸洗----磷化,但据说这种工艺在铸铁上无效?另外,防锈漆在这个零件上也不适用。
求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铸铁除锈防锈并不难啊,现在有专门的多功能钢铁表面处理液,除锈而且可以做底漆...向你推荐ZQ-118处理液,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这种东西靠不靠谱?
还有这种-----铸铁除锈磷化液,有没有用的?

网友(2011-07-25):
上海华友国际进口
(1)美国产环保除锈剂,浸泡型可反复稀释多次使用, 处理后的工件表面及达到抛丸机除锈的效果, 可以直接喷涂底漆等, 无须打磨。 是当今最新的表面除锈技术成果。无毒无害。
(2)美国产水溶性切削液, 适合进口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 及其他各种机床。 推荐使用半合成和全合成切削液, 为同类产品品质之上。
(3)美国产环保脱漆剂, 适用机械加工业中产品、设备、机械的脱漆工程, 简单环保。涂在工作面上, 只需20分钟--2小时, 即可完成脱漆工程。

联系方式:qq1940058258   meiguo46@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