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镀锌产品焊接---请教

楼主(2010-11-03):
在焊接镀锌钢管时,电弧的作用使钢管表面的锌燃烧,发生焰色反应,发出绿色的火花,冒出大量的白色烟雾。这种反应增加了焊接的难度,白色烟雾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锌,吸入这些烟雾会有喉咙发甜、胸部发闷的感觉,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不是很大,但不可过量。要选择在通风条件较好的环境下间歇轮流作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接前先抛去锌层,也可以把焊接部位用火烧一下

网友:
镀锌层对于焊缝质量也有影响,事先应先去除镀锌层。抛磨、加热都行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磨掉镀锌层!

网友:
嗯  是啊   我以前用气焊割锌板的时候就是这样  冒白烟  呛人

楼主:
我们的产品由专业镀锌厂,把锌层退掉,工人焊接时还是有很大反映,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