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笑话我,机械工程师不知道菜刀怎么磨!

楼主(2010-11-03):
这个问题有点搞笑,但是是生活中常见的问题:老婆的菜刀用钝了,扔给我让我磨一磨,还说你不是在机械厂上班么。说实话我真的不会磨,整天机加刀上来就用,还真的没磨过刀。心里害怕啊,这方面知识真的该补补了!   哪位大侠知道菜刀该怎么磨啊,关键几何角度啊,先谢谢了,让我过了老婆这一关吧!

网友:
小时候见过走街串巷挑着担子喊磨刀和剪刀的,你磨刀时尽量顺着一个方向磨吧,就沿着原先刀刃的角度,用手刮了有拉手的感觉就可以了(千万别顺着刀刃刮)

网友:
       一般都是用水磨石来磨,刀面和磨石成10到15度夹角,两面都要磨,磨好切一下肉就可试出磨快了没有。磨剪子只能磨有斜面的那一边,两边都磨,剪子就报废了。
      在工厂工作的,都会使用油石,用油石磨刀不但省劲,更容易磨得锋利。

网友:
金工实习时你磨过车刀没?
关键不在角度-----手感多几次就可以
关键不在磨石-----差的磨石磨久点就可以
关键在看有没有打到刃口,磨的时候没拿稳很易打到刃口

网友:
用磨车刀的砂轮磨菜刀 能把菜刀钢口磨没了

网友:
主要是磨的时候手要稳,如果不稳,最后磨圆了,只能越磨越钝。
还有开好刃磨好的菜刀,一般钝了只需要用油石打一打就可以了。

网友:
在砂轮上磨,注意速度,别磨糊了

网友:
上平磨,交给师傅考验他的技术

网友A:
如何磨菜刀(懒人版)
使用超市卖的磨刀器或磨刀棒,很简单地就可以把刀子打磨锋利。在磨刀器上有两个沟槽,首先把刀锋放置在钨钢片沟槽,垂直拉动三~五次,然后放置在陶瓷轮的沟槽拉动三五次,刀口就会特别锋利。对於菜刀这种宽刀刃,最后再增加磨刀棒滑过刀口,分割食物会更加顺畅。也可以直接使用磨刀棒,用15度的角度沿刀锋左右滑动三五次进行磨利。

网友:
如何磨菜刀(完整版)
1 准备工作:磨刀前先要把刀上面的油污擦干净,再把磨刀石安放平稳,以前面略底 后面略高为宜,磨刀石旁边放一盆清水。
 2磨刀的动作:磨刀时,两脚自然分开或一前一后的站稳,胸略向前倾斜,右手持刀,左手按住刀面的前端,刀口向外,平放在磨刀石上。
3磨刀的过程:再刀面或磨刀石上面撒上水,将刀面紧紧贴在磨刀石上,后部略翘起后在推拉磨刀。磨刀时要用力均匀,等磨刀石表面起沙浆时再撒水,刀的两面和前后及中部要轮流均匀的磨到,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刀刃平直,锋利。刀磨完后要用清水洗净,擦干!
 4验刀的刀方法:将刀刃朝上,放眼观察,如果刀刃上看不见白色的光亮,表明刀以磨好,或将刀刃放在指甲上轻轻拉动,如有涩的感觉,既为磨好!

网友:
怎样磨菜刀(高级版)(注意:机械工程师适用)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刀刃的两侧给予定义:握刀后,大拇指接触的一面为内刃面,另一面为外刃面。在磨刀的时候,最好二个刃面交替着磨。
一、磨刀前的准备工作:
1.1,先观察刀刃:将刀刃朝向眼睛,使刀面与视线成≈30°角。你会看到刀刃上有一段弧——白色的一条刀刃线,表示刀已经钝了。
1.2,准备磨刀石:一定要准备一块细腻的磨刀石。如果刀刃线较粗大,还要准备一快粗糙的磨刀石,用来快速磨刀。如果没有固定的磨刀架,可以找一块厚布(毛巾类)垫在磨刀石下面。在磨刀石上浇一些水。
1.3,小窍门:就是在磨刀之前用盐水泡20分钟,在磨刀的时候,一边磨一边淋盐水,这样磨得又快又能增加使用寿命。
二、开始磨刀(以刀刃线较粗大为例):
2.1,先磨内刃面。使菜刀与磨刀石呈3°~5°角(内刃面越小,切菜时越省力)。来回磨刀时,保持此角度基本不变。每磨几十下,按照1.1的方法观察刀刃,直到刀刃线很小为止。如果继续磨刀,会使刀刃卷曲,刀刃线加大。
2.2,再磨外刃面。使菜刀与磨刀石呈5°~8°角(外刃面保证被切掉的菜能够顺利地与菜刀分离,但也不宜太大)。来回磨刀时,保持此角度基本不变。每磨几十下,按照1.1的方法观察刀刃,直到刀刃线很小为止。如果继续磨刀,会使刀刃卷曲,刀刃线加大。
2.3,精磨。换细腻的磨刀石。按照2.1和2.2的步骤磨刀。磨到以下结果为止:
A 刃面上看不到粗磨的痕迹。刃面光亮。
B 用手顺着刃面摸刀刃,刀刃无卷曲(不卷口)。
C 按照1.1的方法观察刀刃,直到刀刃线很小,几乎看不到刀刃。
至此,一把菜刀就磨好了。
刃面角度的大小依你的切菜经验而定,这里只能提供一个刃面角度的范围。一般情况,用来切片的菜刀内刃面尽可能平一些较好。

网友:
怎样磨菜刀(应急版)
如果手头既没有磨刀器磨刀棒,也没有磨刀石,老婆大人又催得紧,你可以使用以下办法:
找一个细瓷碗,倒扣在桌面上,用碗底毛面当磨刀石,磨刀刃半分钟左右即可。
有两点需要注意的噢:
1,一定要是细瓷碗,不能是砂锅或是陶罐,那会把菜刀磨坏。
2,此方法只适用于钝得不太严重的菜刀,要是太钝或是缺口太多,还是上磨刀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哇, 明天我就按你的方法下去磨刀去,不用多一天干50把就够了,发财了哈哈!昨晚上去理发还和理发的师傅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他那500多的剪子专门有人上门来磨,一次30元,人家还不爱干呢,市场前景广阔啊!还不受老板的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话说,俺只是个嘴把式,光说不练滴。家里的菜刀,老是钝得连切肉皮都困难,老婆一发火,马上冲出去买新刀......

网友:
可以用普通磨刀的砂轮磨,方法如下:找块小木板,比菜刀略大就可以了,放水里泡一泡,然后贴在菜刀刃口磨,刃口就不会磨退火了,磨好了再用油石修一修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专业人士啊!佩服!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学机械的怎么也要从理论上懂一些的吧!关键在手上的功夫,看是不是能将理论无偏差地付诸实践

网友:
用 加工中心 呵呵 其实磨多了就好了

网友:
想起小时候的“磨剪子嘞……戗菜刀……”

网友:
学习呀,呵呵,现在的不锈钢菜刀,真不知道怎么磨好!

网友:
小时候看到剃头师傅的刮胡子刀是在凡布条上来回磨的
小时候看到大人把钝的菜刀在水缸口沿上磨快的

长大了进厂当了木模工,学会了磨木工刨刀,也会磨莱刀了,
但不会磨剪刀(能磨快),二剪刀片的校正是门技术活,要不然会咬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刀往一边倾斜20度左右,前后磨中途加水约磨30下,另一边角度一样磨5下即可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哈哈 这哥们真逗啊这哥们真逗啊这哥们真逗啊

网友:
去外面买一把好的来更高兴。。。

网友:
哈哈 现在不会磨刀的太多了   学机械的就一定要会磨刀吗    理由过于牵强 !

网友:
刀子左面角度只要有一点点就好,但一定要有,不然轧刀,右面角度相对大一点,

网友:
设计跟做果然是两回事。哈哈

网友:
学机械的怎么也要从理论上懂一些的吧!关键在手上的功夫,看是不是能将理论无偏差地付诸实践 !!

网友:
不要放到砂轮机上磨 很容易退火的  建议手磨

网友:
先磨前面 在磨后面 把副偏角磨小点 最好加个消振棱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见习的!
你给俺找了个抢生意的了!呜呜!俺下岗后还指望这手艺生活呐!

其实,菜刀分为两种,角度也就不一样的,是说片刀和剁骨刀。
我还是喜欢磨双刃刀的。

网友:
有这么麻烦嘛  应急的时候拿碗底蹭几下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磨菜刀(懒人版)
使用超市卖的磨刀器或磨刀棒,很简单地就可以把刀子打磨锋利。在磨刀器上有两个沟槽 ...

呵呵 这为兄弟真热心啊

网友:
所谓磨刀器其实是刮刀,会有细小毛刺,不耐用的。
好刀要锋利,还是要光滑。
磨刀棒要看质量的,质量差的还没刀硬,过几天就坏了。
碗底法是不错的选择,但刀一定要是不是磨损的太严重的。

网友(2010-12-03):
哈哈 也得有点钳工基础呀  有些技术只靠纸上谈兵是行不通的

网友:
刀钝了 直接在碗底擦几下就快了。。。很实用的

网友:
拿来我帮你磨
磨菜刀我最拿手了
他们说的都太过机械化了
要磨好菜刀不是像你看到的那么简单的
刀的材料好的话我可以把它磨的当剔须刀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用什么磨的?
请指点下!

网友:
俺用的是砂轮机上更换下来的小半块刚玉砂轮,都用了十来年了,效果挺好,两面蹭几下可以大半个月保持锋利.主要是俺的刀好,当初特地叫老家一个老铁匠打的,也用了十来年了.切菜剁骨头全是它.

网友:
厂里用废的白刚玉砂轮,粗磨;油石一条,精磨。关键是手稳。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先粗磨,用厂里废旧的白刚玉砂轮,刀背不要抬起过高
一般为刀口的接触面在20——25MM为易,记住要尽量磨刀的右边(刀口朝下)
磨到刀口有一点点往左边卷的时候再精磨,用油石磨,开始手法重一点没事
磨到刀口卷边很小了手就要放轻点了(用手摸,如果你近视的话。我一般都用手摸)。
这个时候两边轻磨,一直磨到没有卷边一般刀就很锋利了。刀很钝的话磨一把刀要半个小时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磨的话 3分钟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