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工艺请教

楼主(2010-11-03):
各位好!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在机械加工过程中,有的工艺在加工前安排了倒角工艺,例如:
1:在钻,扩,镗的路线的工艺中,在镗孔之前安排了倒角;
2:在钻底孔,攻螺纹的过程中,钻完底孔后一般也要倒角;
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在倒完角后,后续加工的时候不至于被卡住,更方便些吗?是否有其他的原因?是否一定要倒角?
还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具体不太清楚,个人感觉主要是为了防止有毛刺,装配方便!

网友:
在钻孔前为使麻花钻接触零件表面时不摆动,要先钻带倒角的中心孔,当然也可以不打。但钻完或镗完孔,就必须要倒角,这一般在图纸上都有标注的,即使没标注,也有规定,既没注倒角R0.2。倒角一是为了便于装配,也是为了能准确测量尺寸。至于攻丝用的底孔,那是必须要倒角的,如不倒角,丝锥不好认扣,很容易打牙。

网友(点评):
六角车大侠 好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谢谢哦!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六角车大侠    说的已经很全面了!学习了

网友:
一个是方便钳工安装和维修,防止伤手,二是便于后续的加工,三是美观。

网友:
在我们做机加工过程中
倒角是常规事
影响后面装夹产生的尺寸误差
方便客户的安装

网友:
楼上各位说的都很对,学习了。

网友:
攻丝的孔,倒角一是为了攻丝,方便认扣,二是没有倒角的话,攻完丝后孔口一定会有大毛刺,而且装配时,螺丝很难往里拧,也就是说倒你是为了螺丝的导向吧

网友:
很赞同六角大虾的解释

网友:
六角车大侠说的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2011-12-20):
1  倒角便于丝锥导向  2 是防止攻丝后毛刺产生

网友:
六角大侠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