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都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0-11-03):
空调外壳。
汽车防撞杠。
蓄电池外壳。

都是ABS?
尼龙66?
pbt?

网友:
下次我整理好了在回复你,去过他们工厂,不过汽车防撞杆的原料是调配的,想必你也了解一些,比如EPTM+PP+其他,

网友:
楼上的EPTM是什么?我知道点EPDM,特请教

网友(2010-12-29):
呵呵,怎么没有高手来指点。。。。。现在的复合料呦。。。。。。。。杂。。。。。。。

网友A(2011-06-19):
空调外壳是ABS,汽车防撞杠是工程聚丙,有的加玻璃纤维增加机械强度,电瓶外壳可能是聚酯只有这个不确定

楼主(2011-12-07):
引用 网友A:
空调外壳是ABS,汽车防撞杠是工程聚丙,有的加玻璃纤维增加机械强度,电瓶外壳可能是聚酯只有这个不确定

谢谢指教。。。。。。。。。
改天我去工艺那边整理点材料调配的资料。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