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片是三菱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0-11-03):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图片是三菱什么型号的? 谢谢了

看下着什么型号的

看下着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是WNMG080404的刀片。

网友:
WNMG080404,槽型MA,材质有点像US735的

网友(点评):
很专业,而且把材质也给了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着个一直是用来加工普通的C45 号钢用的

网友:
WNMG080404 MA US735很确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准确的是 WNMG080404-MV-U6020

网友:
WNMG080404的刀具!!!!!!!

网友:
你对比三菱的样本,直接测量具体尺寸就能搞定了,不要把这样的问题都拿来,不妨先想想办法。

网友(2013-05-04):
是WNMG080404-MV-UE6020的,刀尖圆弧和槽型在刀片平面上有标记,没有参照物,没法确定内接圆尺寸,不过W型的刀片一般是用08的多

网友:
我是来看牛哥们怎么知道这是UE系列或者US735的。

网友:
很简单,三菱没生产过WNMG080404-MV-US735的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