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零件应如何加工?

楼主(2010-11-03):
各位大侠,下面的这个零件该如何加工?请给予指点。
说明:毛坯尺寸:长为90mm,直径为75mm。

网友:
帮助顶一下,长度补丁长度补丁长度补丁长度补丁

网友:
主要还是夹紧问题,(具体我不清楚)

网友:
首先,图中少了一条线。
如果我做,毛坯长为184mm,一出二,这样好装卡。普通、数控均可加工,外磨也无妨。组合方式,锥对锥最佳。

网友:
关键是加紧,毛坯90,零件85,长出5mm,就要用上这5mm,将此5mm留在直径12一端,也就是先车出直径12,长5的一端,作为加紧段,然后顶直径30的端面,车出完整工件,满足所有尺寸公差要求后,将工件掉头夹直径30段,车掉剩余的5mm夹紧段。

网友:
毛坯什么样的,???????

网友:
数车容易就解决一两刀就OK乐

网友:
什么材质的???多焊出一块
另一头顶着。。。

网友:
如果是棒料,可两件一起加工后再切断平端面。
如果是锻件或铸件,先在车床主轴内塞一金属棒(与口部锥度吻合)然后钻一比零件头部大一些的口部倒角的圆孔,零件锥部塞到圆孔后,用三爪夹紧大锥圆,车Φ30外圆及平面。然后再掉头夹Φ30外圆车椎体。(注意,外圆要加一带台肩的开口套,即可防夹坏已加工好的圆表面,也可防止车前锥体时碰刀。

网友:
不知道材料和硬度,以及量如何···不过方法都差不多,只是一个用普通设备一个用数控设备, 夹着毛配车出30及20长的锥面,掉头软爪(软爪不易夹伤)夹住30的外圆用47的端面定位在车另一头。如果你的60度要密封就加道磨,60度前面加长3到5毫米打A1|1.5顶尖孔,磨头搬角度双顶磨(适合批量)。量小就夹住找正磨,20毫米那段磨还没想到好的方法忘高人补充。

网友:
就一个直径30有公差要求,总体来说要求不高,方法多,就是一个效率,和成本问题

网友:
先车上面部分 再车下面 1.5公分可以夹紧的 看来上面没得车床老师傅啊

网友:
两顶中心孔,普车加工合图,粗糙度要求不严和公差很大,所以两顶加工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说的很对,倒角的地方确实少了一根线,你观察的很仔细,谢谢你的指点。另外,该毛坯尺寸已定,要求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不知工艺该如何安排,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话,加工圆锥面时会不会切削力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大侠,夹住30的外圆加工另一圆锥面不考虑切削力及工件重量的影响么?该材料是45钢。另外,图中60度的圆锥要求不是很高,它是一非关键尺寸,加括号表示。

网友:
图纸缺少中心线和倒角那条线。
加工方法:60°圆锥的毛坯车成圆柱,适当留余量,夹住这段圆柱,车上部的圆锥和直径30的圆柱,然后掉头夹直径30圆柱车60°圆锥(加开口套或软爪夹紧)即可。图纸精度不高,一般的材料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问题很到位,谢谢。但是加紧30的外圆,切削力对零件加工的影响不考虑么?

网友:
先车出直径30和长20的锥,再掉头软爪夹直径30车直径12x60度的锥。。。。。。
不挺好车的嘛

网友:
学习    60°圆锥的毛坯车成圆柱,适当留余量,夹住这段圆柱,车上部的圆锥和直径30的圆柱,然后掉头夹直径30圆柱车60°圆锥 ,这样可以的

网友:
同意5楼留夹头的方式,但是建议夹在30外圆,而在夹头处打中心孔,车锥度时采用一夹一顶方式较稳妥

网友:
要做夹具的,就夹70外径。两次装夹不是可以下了么。我说的是软抓

网友:
首先 车六十度那边,平面 外圆车到70+圆柱 ,掉头 夹刚车好的圆柱  把后边 的尺寸加工到位  就是 20长的锥度后边的,掉头夹 30那里 用平顶尖 顶 六十度 12 车好六十度圆锥。

网友:
卡工件下端锥部(毛坯应为圆柱形),将上端30外圆及上端锥部车完后,调头卡30外圆然后车下端锥部及端面即可.

网友:
掉头车呀,又没有要求同心度

网友:
先做顶尖孔完了车锥度,然后做个锥度相同的夹具,用顶尖顶住就OK乐

网友:
顶,高手啊,支持中国制造。

网友:
可以用双顶针顶两端面来车削啊,或者用长料先成形加工然后再切断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