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螺纹车刀,一种高效低耗的车螺纹刀具

楼主(2010-11-03):
       不论是普车还是数控车,车螺纹是经常的事。过去都是自己磨车刀,一边磨一边用角度样板对角度,很费劲。现在有了成型的螺纹车刀块了,就不用再磨刀了,但刀磨钝了就得换刀块,不但浪费,还增加了加工成本。
       用圆盘螺纹车刀,可以把这两种刀的优点整合到一块,从而提高效率,减低成本。其结构是一外径40,中心为一M12的螺纹孔,外边缘就是螺纹角度的形状尺寸,常用的公制螺纹角度和管螺纹角度等。刀具材料为W18Cr4V高速钢,车好圆盘后銑一直角,直角一边低于水平中心线3到5mm,向垂直中心线方向10mm左右。然后淬火,磨角度,和两边的平面。
       使用方法:做一可夹在车床刀盘上的方刀杆,以车床主轴中心高度钻一个16的孔,刀杆上有一螺钉孔,可紧固16孔内的圆杆。然后再车一同径的圆杆,头部是与圆盘车刀等厚的M12螺纹,插到方刀杆的孔中,将圆盘车刀拧紧到圆杆螺纹上,将圆盘车刀尖调到被加工零件中心高度,用螺钉紧固圆刀杆。这样前刀面就自然形成了一个5度左右前角,不但切削省力,也提高了粗糙度等级。最大的优点是,当刀钝了时,只要把刀卸下,把前刀面往下磨一点就又可用了。要是加工外径40长30左右的中碳钢普通螺纹,一把刀能干万件左右。
     如本厂有条件可以制作,如没条件最好到刀具厂定做。

yindahai2025 -1 不耐磨,尺寸容易变化。

网友:
传张图纸更完美!!!!!!!

网友:
给拍张图啊。不然看不太明白

网友:
想法真不错,是啊,发张图纸过来看看

网友:
我看我们厂车锥螺纹(外螺纹)就是用的这种刀,刀片是合金的,很耐用

网友:
批量生产确实很方便不错啊 可以考虑啊

网友:
按照楼主的介绍,刀片似乎很容易磨损,而且再研的水平参差不齐,如何保证螺纹的精度?疑惑中。。。、、。

网友:
我看我们厂车锥螺纹(外螺纹)就是用的这种刀,很耐用

网友:
楼主传张图纸来给我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
就是啊  没怎么看的明白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上传图纸。

网友:
传张图纸bai...............

网友:
成型刀具,机械设计手册上貌似有这种结构。

网友(2011-05-04):
不太明白

网友:
就是圆体成形车刀,只是刃部廓形是按螺纹牙形来设计的。同样也可将螺纹车刀设计成棱体成形车刀的结构形式。他们的使用寿命都长于一般形式的螺纹车刀。

网友A(2011-12-26):
一句话。。没··图没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句话。。没··图没真相·

  图片发在刀具板块,帖子标题(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不但有车内外螺纹的圆盘刀图片,还有加工内外圆的多种高效刀具图片和设备图片。

网友:
你说的这种刀,1975-1980年国内在流行使用,但随着时间和技术的变化和螺纹刀片的发展迅速和技术的进步,再加上老外的高效高精螺纹刀不断进入国内市场。所以这种螺纹刀具早已经落后于市场。

楼主:
不论是加工内螺纹还是外螺纹,螺纹车刀对加工效率和质量都很重要,现在虽然多用硬质合金的成型块车刀,对很多材料的螺纹加工,硬质合金刀的效果并不太好,而且一但用钝或打了尖,刀就不能用了。图中是加工内外螺纹的圆盘车刀,材料高速钢,刀用钝了每次只需修磨一下前刀面就行了,一把刀加工几万甚至几十万件。左面的那把外螺纹车刀前面是双刃螺纹车刀刃,后面是螺纹口部倒角刀,螺纹车好的同时,口部也加工出半扣螺纹的倒角。

网友(2013-05-28):
干嘛不上图

网友:
发张图纸学习下最好了

网友:
这种刀具比较实用,不过只能用在后置刀架的数控车,普车的话那个车刀要做左螺纹刀,不然那个M12的螺纹在车削时会由于切削力的关系而把刀片松下来!

网友(2013-07-17):
这种结构是比较好,经济实用,不过有个小问题,刀具的后角怎么办,在车削不同的螺距时,后角是不同的,要是能把那个直径16的孔那段做成可倾斜的就完美了!对于螺距大的可转过一定角度再车削,这样就不会与刀具的后刀面干涉了!

网友:
粉色面后角对于大螺距来说可能会产生干涉,所以头部最好是能做倾斜的!

网友(点评):
刀架结构合理,图也画得漂亮,赞一个。

网友(点评):
还有个问题:16的圆杆与刀杆用一个螺丝紧固,它们之间是点接触(或是线接触),能保证紧固吗

网友(2013-08-21):
这把刀 磨磨再用 感觉能用好长时间了,而且刃磨也很方便

网友(2013-12-04):
内螺纹能用吗?

网友:
装夹角度不好定位,会影响螺纹牙型的精度。用于普通的螺纹应该不错。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旋风铣

网友(2014-01-14):
不错的设计,应该可以节约刀具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