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的选用

楼主(2010-11-03):
谁能告诉我冬季(-30°)用什么液压油好,谢谢高手帮我解决问题?

楼主:
怎么没有听说这种油呀?

网友:
这种使用温度比较低哦。
使用加热器把油温升上来。

网友:
可以查一下有关方面的书籍,低温下使用的油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用红油可以搞定啊
航空用油啦

楼主:
航空用油,我还不知道的,谢谢了

网友:
油的选用还是不太了解,学学!

网友:
航空用油啦

网友(2010-12-08):
看下液压油的型号吧,具体的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