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在CAD中,如何画带有度分秒的直线?

楼主(2010-11-03):
我的图纸中有个32度27分19秒的斜线,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先把分秒化成0.46度,即输入32.46°就行了。

网友(2011-04-29):
直线——@+角度+线长

网友:
笨法:画出一条相同长度的水平线,然后旋转32度27分19秒即可

网友:
可以先把他大致转化成32.4553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