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重命名以后装配体中找不到这个文件怎么办?

楼主(2010-11-03):
以前我把零件改名以后,打开装配体的时候都会提示“无法找到文件……,您是否要自己来查找它?”然后我选择重命名的文件点确定就OK了,但是这次重命名了一批零件,打开装配体的时候不提示,直接打开,然后重命名过的文件都变成压缩状态了,也解压不了。  请问高手,能否设置一下,让电脑给这个提示“无法找到文件……,您是否要自己来查找它?”        谢谢!!!

网友:
自己查找啊,找到那个改名的零件就行了。到时候零件名称也会更新

网友:
右键单击,替换零部件,然后找到改名后的文件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问题已解决,3楼的方法可以,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工具>選項>進階找到你要的選項之後打勾”

网友:
EXPLOER用这个该  一般别直接改

网友:
这得你一个一个的查找,以后碰到的问题还会很多的。

网友A(2010-12-17):
右键要改名字的零件的文件,出现如图这样的重命名的方法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是7楼这样的

网友B(2011-09-05):
引用 网友A:
右键要改名字的零件的文件,出现如图这样的重命名的方法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请问7楼:为什么我右键单击文件时只有一个“打包”的选项,无“重新命名”和“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7楼:为什么我右键单击文件时只有一个“打包”的选项,无“重新命名”和“替换”?

如果实在没有  那就把装配体打包出来吧,要不就是把solidworks换个版本看看

网友:
点击你要的那个文件,会有一个文件的图标出来,然后再点击,就可以找到你想要得那个文件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听听各位的高见,收藏一下。

网友(2011-10-14):
引用 网友A:
右键要改名字的零件的文件,出现如图这样的重命名的方法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我这只有打包,没有重新命名和替换,请问你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要改名字的零件的文件,出现如图这样的重命名的方法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我用的是2010 ,为什么只有打包,没重命名啊

网友:
试了下,用打包就OK了, 在 保存到名称 列下 双击,然后修改就好了

网友:
因为你把提示语言给解除了,工具--选项--高级,找到你接触的选项,复选就可以了

网友:
那是因为你们SOLIDWORKS安装包里的一个软件没有装,好像是EX还是EP开头的   我现在电脑里没有  所以不能给出很好的路径

网友:
我的里面也只有打包,工具-选项-高级下面什么也没有,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解答。

网友(2011-12-02):
我想问问装配体中能给零件直接命名么?可以的话给点答案!谢谢

网友:
看样子LZ只是了解一点SW知识啊!
装配体做好后,是不能随便更改零件名称的。
有两种改法:
1.把装配体打开,然后把需要更改名字的零件打开,在另存为,同时保存装配体;
2.在EXPLORER中更改。

网友:
右键单击,替换零部件,然后找到改名后的文件即可

网友(2012-07-15):
替换零部件

网友:
打包出来有什么用的吗,重来没用过这功能

网友:
嗯 不错  学习了一招

网友:
没试过列

网友(2014-12-08):
在EXPLORER中更改,但很麻烦

网友(2015-02-10):
4#你是怎么设置的啊,,,,,,告诉我吧!!!

网友(2015-12-07):
7楼学习了 谢谢   4楼没找到方法

网友:
没找到4楼的选项

网友(2017-04-25):
解除压缩,选中已经修改过名字的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