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表面作发黑处理后会增加硬度吗?

楼主(2010-11-03):
我想问下,零件表面作发黑处理后硬度会增加吗?,是化学发黑
如果会的话,这表面的硬度会不会均匀呢?谢谢

网友:
没影响,发黑主要作用是防锈

网友:
防锈嘛!还有就是好看一点咯!硬度是没有变嘛!听后面的高手来说!

楼主:
我问了发黑厂的师傅,说发黑的温度也有到140度左右啊?
对硬度没影响吗?

网友:
这个温度应该对刚才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
发黑主要是提高防锈、防腐性,对硬度没影响。

网友:
不会有影响的,发黑是为了防止零件生锈

网友(2010-12-07):
理论上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2011-01-08):
发黑是为了防止零件生锈

网友:
对特种件除外  别的应该没问题吧   200度以下
硬度降的很慢的   140度可以说不会降硬度

网友:
发黑就是是中温磷化吧?

网友:
发黑是不会增加工件硬度的,只是提高工件本身的防锈能力

网友:
发黑、发蓝、磷化、镀镍磷等都是表面处理,不影响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