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倒扣,在模具中是通过斜顶实现的吗?

楼主(2010-11-04):
那位知道倒扣的一般设计尺寸?另外这样的倒扣,在模具中是通过斜顶实现的吗?

网友:
沒弄明白是扎回事,那個是產品啊?

网友:
就你这个图来说,是需要用到斜顶才能实现(这只是说只在前或后模上)。但是你要保证顶针能排得上
具体倒扣的尺寸一般设计尺寸是没有什么标准的,基本是看你产品需要。
扣位还可以用滑块、插穿等来做,涉及到分型面等等,
手机壳啊什么的很多这样的扣位设计。你自己可以多看看,
很多时候,自己拿捏不准,就让做模的师傅瞧瞧,能不能出得了模什么的。
希望上面说的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11-03-31):
              看你的产品怎么摆 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3-01-07):
单从那个卡扣来看,可以用斜顶,也可以用滑块。

网友:
楼主提出的问题是在塑料注射模具中很常见的结构。一般来说都会结合产品的实际状态进行综合考虑。如上面三楼的就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具体采取什么结构要看产品整体结构和模具设计的综合考虑如顶出机构,冷却系统等!不过通常使用较多的是斜顶机构。也有在产品外观许可的情况下多采取插穿的方法,这样的方法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