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处理是什么?

楼主(2010-11-04):
各位大哥大姐,今天小弟偶然间看到一个热处理----回归处理,在百度上搜没有搜出来,所以问问各位大哥大姐,希望能有所解答。

网友:
我刚才在网上查了查  貌似这种 热处理工艺基本上都用在铝合金材料

这是压铸网 铝合金回归现象的解释:
经淬火自然时效后的铝合金(如铝-铜)重新加热到200~250℃,然后快冷到室温,则合金强度下降,重新变软,性能恢复到刚淬火状态;如在室温下放置,则与新淬火合金一样,仍能进行正常的自然时效,这种现象称为回归现象。关于回归现象的解释是合金在室温自然时效时,形成G·P区尺寸较小,加热到较高温度时,这些小的G·P区不再稳定而重新溶入固溶体中,此时将合金快冷到室温,则合金又恢复到新淬火状态,仍可重新自然时效。在理论上回归处理不受处理次数的限制,但实际上,回归处理时很难使析出相完全重溶,造成以后时效过程呈局部析出,使时效强化效果逐次减弱。同时在反复加热过程中,固溶体晶粒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对性能不利。因此回归处理仅用于修理飞机用的铆钉合金,即可利用这一现象,随时进行铆接,而对其他铝合金则没有使用价值。

关于(G·P区尺寸)到底是个什么玩意?有哪位热处理工艺的大侠过来解释一下的? 我不是做工艺的,搞设计的 过来打酱油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的解释,我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这位同学~~~~~~~~~~~~~~~~~~~~~~~~

网友(2010-12-28):
回归处理处理是不是应该与回火处理差不多吧!

网友:
回归处理也是首次见到,又长学问了 。

网友:
GP区:(Gunier Preston)溶质原子聚集区

网友(2011-02-12):
谢谢解释,认真学习。

网友:
谢谢2楼的解释,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