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0.03mm的银线的朋友吗?

楼主(2010-11-04):
这么细的银线是怎么加工出来的,主要问题是这么细的线,怎么夹紧拉动,而且不断丝呢,现在要设计一个这样的夹具,各位论坛友 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赐教下。还有怎么检查断丝情况。谢谢

楼主:
有好点子的社友 出出主意呀, 没有的也顶下呀 谢谢了

网友:
是用拉丝机拉伸出来的,你可以参考哪些做电缆的设备,用得很多的。检查断线,你可以参考纺织的检测设备,不知道通电导通测试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你的回复。我现在要夹住 30根 作为一排输出  能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搞一个放线架,将每条线分开,用滚轮输送,还要搞一个涨紧装置。不知道0。03的银线能承受多大的拉力?你自己要先做个拉力承受能力的试验,然后看最低能承受多大拉力,才能往下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抗拉强度:7-17cN 延伸率:10-15%
厘牛(cN)即厘牛顿,也就是常说的克力(gf)。
  一般1000克=9.8厘牛/平方厘米,因而1牛=102厘牛,即1N=102cN。
  常用于纺织上,表示纤维强度时用到cN/tex,cN/dtex,即厘牛每特克斯,厘牛每分特克斯。
大概拉伸强度是0.1N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在纺织行业,防线的装置应该不少吧啊?所以要做的就是0.1N,这个拉力下能传送的机构。

楼主:
还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吗  给点经验 谢谢了

网友:
不会  帮顶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谢谢帮顶   还有高人有好的想法吗

网友:
其实就是张力控制的技巧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755

下文是搜来的

非滑动式拉丝机
创建时间:2008-08-02

非滑动式拉丝机(non—slipwiredrawingma—chine)

拉拔过程中钢丝走线速度与卷筒线速度相等,钢丝与卷筒之间不存在滑动的拉丝机。分积线式拉丝机和非积线式拉丝机两大类。

积线式拉丝机包括滑轮式拉丝机和双卷筒拉丝机。因为滑轮式拉丝机使用更广泛,所以常把滑轮式拉丝机直接叫做积线式拉丝机。

滑轮式拉丝机       工作示意图见图l,积线原理图见图2。滑轮式拉丝机结构简单。造价低廉,可用交流电动机传动,拉拔有色金属线和低碳钢丝时使用更为广泛。由于拉拔过程中,金属丝从一个卷筒到下一个卷简,中间经过滑轮后,改变前进的方向,同时受到弯曲和扭转,所以有些韧性要求高的金属丝不宜采用此种拉丝机。工作中,中间卷筒除作为拉拔卷筒外,对下一道次又起着放线架的作用。工作过程中此种拉丝机的每个卷筒的速度是固定的,即相邻卷筒的速比是固定的,当工艺配模或拉丝模磨损出现的金属丝延伸系数与卷筒速比不相匹配时,相邻道次间的金属秒体积流量将出现不平衡。为保证拉拔顺利进行,中间卷筒的积线量将随着这种变化加以调节。如果把中间卷筒下端的进线速度和上端的放线速度之差叫积线速度,则积线速度可以为正值、负值和零3种不同情况。滑轮式拉丝机正常工作时积线速度为正值,且接近于零。滑轮式拉丝机的优点是:操作、维修均方便;由于拉拔过程中卷筒与钢丝间不产生滑动,金属丝表面不易磨损,卷筒也不易磨损;中间卷筒可储存金属丝,如果某一个卷筒因故停转时,其他卷筒仍可工作一段时间;金属丝在卷筒上停止时间长,冷却效果较好。滑轮式拉丝机的缺点是:在拉拔过程中,金属丝有上劲现象;穿线复杂,所用辅助时间较长;滑轮较多,金属丝产生的弯曲、扭转次数多;拉丝速度较低;不能调速,配模直径受限制,不宜经常变换产品品种规格。

双卷筒拉丝机      结构示意图见图3。它是由滑轮式拉丝机发展而来的。由上卷筒取代了上滑轮结构,避免了金属丝扭转和走线不稳两个缺点,同时增加了卷筒的积线量,提高了金属丝的冷却能力,大大提高了拉拔速度。由于导轮增多,尤其是在中间滑轮处金属丝反弯转180。,使得双卷筒拉丝机不适于拉拔粗规格金属丝。双卷筒拉丝机的积线量平均分配在上、下两个卷筒上,能充分利用双卷筒的积线能力,使操作方便。

非积线式拉丝机            包括活套式拉丝机和直进式拉丝机。

活套式拉丝机       示意图见图4,在相邻两卷筒中间设置一个活套臂,活套臂在金属秒体积流量出现不平衡时,可以收入或放出少量金属丝,起缓冲作用。活套臂本身还是速度控制系统的反馈单元,使速度偏差能被及时纠正。另外,活套臂还能使拉丝机保持恒定反拉力拉拔。

活套式拉丝机简化了金属丝的走线,适用范围广

泛,能适应不同金属丝品种规格的拉拔要求。采用直流电动机驱动,能大范围无级调速,满足不同配模要求和速度要求,使拉丝机工作处于最佳状态,拉拔速度高。活套式拉丝机制造成本较高,管理、操作、维护水平要求高。现代化活套式拉丝机通过改进结构也能增加卷筒上的积线量,从而改进金属丝的冷却效果。在活套式拉丝机上,金属丝走线要经过活套轮、导轮等,对于粗规格、高强度的高碳钢丝仍然是不方便的,对其韧性也不利。

直进式拉丝机         卷筒之间金属丝不经任何导轮而走直线,大大简化了金属丝的走线,因而也叫直线式拉丝机。拉丝机采用直流电动机驱动,无级调速,自动保持各道次间金属秒体积流量平衡。

直进式拉丝机分普通直进式拉丝机、调谐线式直进拉丝机和MTR型直进式拉丝机3种。普通直进式拉丝机的控制系统缺乏直接反馈单元,控制精度低于活套式拉丝机,并且反拉力值不稳,不宜用来拉拔细丝。调谐线式直进拉丝机(见图5)在每一中间道次上

均加了反拉力测量装置,可直接检测和反馈金属流量的平衡状态,是一种带反馈的闭环速度控制的设备。这种拉丝机的关键是测张力计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为测张力小轮只微微地挑起钢丝,只有精度很高才能保证测量结果。MTR型直进式拉丝机(图6)的外形像双卷筒拉丝机,但它实际上却具有积线式和直进式拉丝机的优点。拉丝机有上、下两个卷筒,两个卷筒直径不相等,钢丝在上、下卷筒上取相同的绕向。钢丝走向不会出现180。反弯。卷筒倾斜布置,钢丝有一定积线量。钢丝走线简单,直流驱动,与直进式基本相当,实现了带反馈的闭路循环速度控制。调速精度比普通直进式高,钢丝冷却好,拉拔速度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 可是用什么来拉线呢 主要是什么夹具  而且我现在不只是要夹住一根  而是几十根的 有没有夹线方面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不会是想把几十根线同时都拉细吧?

如果是为了编织,请参考有关张力控制机构。

如果只是想同时抓住这几十根,防止有的线没拽紧,
不妨参考卷尺的结构,把每根线绕在不同的弹性卷
轴上,这样在拽的时候,松一点的自然会被张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要拉细 只是从线轱辘拉出即可  但需要一排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懂。

您是怕从线轱辘上直接扯的时候,线轱辘没及时放线导致拽断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画了个示意图,你说的防止线断也是难点之一。
目前主要是这个线夹怎么设计合理  ,因为要夹的线非常细,要能拉动 又不把线夹断,拉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有启发么:

一种钢丝绳的单向锁紧工具---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925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 可是我的线只有0.03  做这么一个锁加工难度太大 不实际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张力控制得好(不断线),而且允许银线弯曲,
就可以利用摩擦拖动(只画了一根)。根据需要绕几圈。

只要保证向前拖动的时候,绕在卷轴上的银线的出线端
也是有少许张力的(不能松)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原先的思路一直是做一个夹子,
这个摩擦拖轮用什么材料好呢?尼龙类的似乎都有点硬呀
线与线之间还要做定位的 间隔大约2mm

楼主:
谁还有好点的设计思路  做夹子

网友E:
恐怕夹子这个思路难实现,这么细的丝,你夹一排,其中有一两根没夹紧就掉了,或者其中有一两根的拉力已经很大了,再一拉,就断了,而其他的还没拉动。

建议还是一根一根的拉,然后看看如何能排到一起来。

网友:
线太细不好夹
顶一下,等高手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恐怕夹子这个思路难实现,这么细的丝,你夹一排,其中有一两根没夹紧就掉了,或者其中有一两根的拉力已经很 ...

这几点也正是这个夹具的难点
因为要把线整齐的排列2mm间距 一根一根拉不是很容易,固想到将其一排拉出。

网友:
你搜一下拉丝机,有很多根一起拉的,我以前有同事使用过拉丝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资料吗 我搜了搜 没有一排的。,,

楼主(2010-12-07):
考虑了很长时间 还是没有很好的方法 再次求助

网友:
看看 各位高手的  看法、、、

楼主:
现在考虑用 led 封装工艺中的 瓷嘴 不知道可行不 有了解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