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个非常好的技术帖:两种碗形砂轮磨座结构详细比较,哪种设计更好呢?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11-04):
转个设计学习讨论帖:两种砂轮磨头座详细结构比较
昨天泡一个论坛,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帖子,特此转过来,大家一起来讨论吧,
砂轮轴转速为2880转/分,
作者一共设计了两种方案,经过领导审批,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大家来谈谈,这两种方案的优缺点呢?
第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

在此感谢原作者!!

网友:
不应该啊,莫非领导别有用心???
1.从成本考虑,第一套加工面少,工时少,不管是轴还是孔
2.从结构上将,第一套方案轴向定位过多!!

楼主:
原作者有8年的设计经验,第一种方案与M1432磨床的床头箱结构类似,他个人倾向于第一种,但领导认为第二种比较好,所以采用了第二种,这个帖子是非常好的技术讨论帖,可惜在那个网站上没有真正讨论开来,我相信我们机械社区是真正有心学习人的天堂,所以请大家踊跃发言,不管讨论正确与否,都有加分!!!
请各位大侠来分析下,1和2的优缺点在哪里呢?
从装配方法及调整,运转精度,热变形,配合精度,密封的各个角度来分析这两种设置,越细越好,等大家的结论差不多,我再来综合总结下,或许还可以请原作者过来聊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顺序搞反了,现在改正确了

网友:
主要是轴承的支撑方式的不同:
方案1:采用两组轴承,全部固定方式。
方案2:采用一端固定,另一端游动的方式。
优缺点在于受轴向力时,或者温度高时,轴向移动难易程度。
只看出来这些啊,请高手来谈谈吧。

网友:
经手制造过类似磨头,结构也是仿M1432之内圆磨头的布局,有点类似第一方案。不过使用的是迷宫式密封,效果显然要比图示的二种方式耐用。图中的前轴承,第二方案的自锁螺母结构在高速运转下并不可靠。二方案中,对于成对轴承的装配预紧问题也未见体现。如果对磨头精度要求不高,采用第二方案的工时成本的确较低。

网友:
我怎么看到是2副一样的图?

网友:
方案1:轴承之间使用挡圈隔开,感觉轴承的预负荷无法调整!

网友:
方案1 只有一端有密封,方案2 两端都有
方案2轴承类型、安装方式选择要好,考虑了轴温升以后的伸缩量

楼主:
作者的设计思路:
  由于设计要求磨头的转速为2880n/min左右,轴发热后向后延伸,主轴回转精度在0.005mm。
  第一种方案的轴承定位都是在外圈,通过两对面对面安装的角接触球轴承,采用的是双支承,上端轴承的预紧是通过研磨件7(外隔套)和件18(内隔套)来调节的,下端轴承的的预紧是通过实际测量件8(轴)的台阶来配研件11(外隔套),轴承的预紧力为150N,而轴向误差是通过磨件5(调整垫圈)来实现的。上端轴承与轴的配合间隙量为0.002~0.005的间隙配合,下端轴承与轴的配合是过盈为0.002~0.005的配合。
  此结构装配要求较高,尤其是研磨几个隔套,装配有一定的困难。如果零件符合图纸要求,装配符合图纸要求,几乎不用日后维修。
  第二种方案是下端采用一对背靠背安装的角接触球轴承作为支承,上端采用一对深沟球轴承作为游动端。两对轴承都固定在轴上,下端轴承外圈固定在件8(支架)上,预紧力通过研磨件10(内隔套)和件1(外隔套),轴向锁紧通过调节件16(螺母)来实现。上端轴承通过件21(轴用弹性挡圈)和轴的台阶来定位,轴向可游动。
  此结构主要是日后维修比较方便。
讲一下第一种方案的装配方法:轴承、轴,上端研磨好的内外隔套,下端研磨好的外隔套、以及第一方案中的件10,组装好后一起压入件9当中,装上下部端盖,然后再装调整垫圈和上端盖,调整垫圈留余量,装好后用塞尺检查件10和上端盖结合处的间隙,有多少余量,取出调整垫圈,将余量磨去。如果在装配过程中件10和上端盖结合处没有余量,那就要换调整垫圈了。否则就会产生你所的“没被压紧,开车后会不会发生异响”。“件10与件9的配合间隙是多少”这个问题我倒想问一下,你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难道要增加它的加工成本?这地方要很高的配合要求有什么用处?
        这里件6、11、18确实很难研磨,对操作工的要求很高。
  兄弟,再仔细看看图,不要以为这么简单的结构,做起来就容易,还有,你还没对第二种方案做评论呢。这两种方案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没有领导参与。他只是选了一下而已。

网友:
润滑问题有没有考虑?

网友:
讨论的很好,第一种少一个挡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看了图,也看了大家的讨论,感觉很受启发。我与原作者的意见相同,支持第一种方案,我觉得方案一无论从工艺性和成本都优于方案二,精度方面应该是不相上下。
    看了大家的讨论,支持方案二的大都觉得方案一在高速下,轴在受热伸长时有过定位的可能,我觉得大家可能只是大概看了一眼图纸,没有仔细推敲原其结构,其实方案一根本不存在轴在热伸长时的过定位问题,大家仔细看方案一的上端,轴的上端轴承位那里没有台阶,所以轴在热伸长时可自由伸展,不会产生过定位的问题。
  再来看看工艺性,两张图纸往一起一放,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方案一的结构比方案二简单,少很多零件,这是其一,第二,方案一的壳体内孔两端是一样大的,中间一段略大,方案二两端各是台阶孔。干过机加工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个的工艺性好。
   所以我支持第一种方案,如果在密封方面再花点心思,是个很不错的方案。看得出作者是一位有相当功底的同行,希望楼主能把他请来我们社区,跟大家多多交流。

楼主:
我谈下我个人的想法
一,方案1中的下端轴承,在台阶上面的轴承,安装时内圈要穿过一段轴,而且是过盈配合,安装有难度,可以将轴中部无用部分车掉个0.5MM的长槽出来,方便下端轴承安装;
二,方案1采用了骨架油封,转速较高的情况下,寿命不长;
三,有些朋友可能没看清楚,方案1中轴是可以自由受热伸长的;
四,方案1中的轴承外圈隔套,能否取消?直接象方案2做成台阶的样子?
五,方案2维修的确方便,

网友:
没接触过磨头,随便说说,哪里讲错请前辈们一定要指错啊,不然一直会错下去的,哈哈
方案1:精度高,受力好。但是调预紧力麻烦,还有图中密封有的地方是不是没画?端盖处密封可以用O型圈(槽车在端盖68的外圆上),主轴那的密封用骨架油封,是不是加个油封套,因为油封磨损时,轴也是在磨损的,换轴代价太高。

网友:
磨头,是磨削设备的核心部件,也是设备厂家的核心技术和高利润部件.
对于这种东西的设计,首当是精度和稳定可靠性的角度来考虑.
至于工艺性和方便维修不应该是考虑重点的,否则和缝裤子没什么区别.

网友:
方案不错,但有几点疑问:
1、有标准成对安装的角接触轴承DF/DB/DT,为何要自己配磨“精整片”?
2、高速高精度,轴承游隙最好为零为负,方案2上端为何用6系列轴承?
3、带轮与轴联接复杂,建议尽量使轴无偏心质量,如过盈涨套花键等。
4、毛毡密封发热量更大。
建议:
筒体中间孔大两头孔小,轴中间粗两头细,上下各一个角接触轴承,面对面安装,一端端盖直接压紧外圈,另一端端盖+碟簧“定压预紧”。(定压预紧力对轴受热伸长不敏感)

网友:
第一种方案,轴承的预紧量很难调整,而且后面的一组角接触球轴承完全不承受轴向力,不属于双支承吧
第二种方案,预紧量很好调整
所以我也倾向于第二种,不过我没做过磨头,说错莫怪

网友:
照俺的看法是2个方案轴承用的太多,第2个挡圈用的不好

网友:
从装配的角度考虑的话,肯定选方案二要比方案一好装的多。不过方案二上的那个螺母放松性能不怎么样。个人感觉还是圆螺母+止退垫圈的好。
为啥轴承与孔轴配合公差都选JS5呢,不解。。。轴承尺寸应该都在±1丝左右吧  js5在这个尺寸差不多±5丝左右,岂不是过渡配合。。这个精度还搞什么轴向游隙,看来好装就行所以支持 方案二

楼主:
顶上去,大家有兴趣的继续来谈谈

网友:
在此学习了,小生刚毕业收益匪浅啊...
高速高精度.如果不是用喷油润滑而用油脂润滑的话,可不可以将筒上开透气孔来均匀压力和热量呢。否则就密封用循环油润滑...高精度的话加载在轴上的力越均匀越好,那零件也是越少越好.

网友:
第一种是不是7.10.11的隔套其中有一个是最后配做的?

网友:
有空讨论下,现在还没时间仔细研究一下,空下来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从两个的总体结构来看、装配工人应该会选第二种、难度不大、
本人刚毕业一年、工艺上接触得少、装配做过不少、特来学习学习

网友:
感觉还是方案二好装配,没做过这个东西,说错了莫怪

网友(2020-11-25):
好贴,看完之后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