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排的载流量计算---请教

楼主(2010-11-04):
  现在有一机器使用的铜排软连接、0.1MM厚、宽100MM、总共150张叠起来的厚15CM、现在我怎么计算他的载流量啊?

网友:
顶起!希望知道的大侠能够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对于电线来说是计算截面面积,这个参数和单位长度上的电阻有关系。有数据可以查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