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方管怎样冲方孔

楼主(2010-11-04):
不锈钢方管怎样冲方孔

网友:
楼主把尺寸和图发上来。

楼主:
怎样开这个孔   管子壁厚1毫米  不锈钢的

网友:
孔的精度要求如何,方管有多长,冲感觉有困难,可以考虑激光切割。

网友:
高速冲,速度够高的情况下,材料周边还来不及变形,不信你可以试下,快速抽调盘子下面的桌布,速度够快的话,盘子纹丝不动

网友:
可以直接冲的,那个芯棒

网友:
楼上说的对,开芯棒模,芯棒也就是凹模

网友:
这个一般我们用激光切割。

网友:
这个工艺超人是高手,见识过比他贴出来的比这个难很多的零件

网友:
这个可以光割,我们割过比这个还复杂的,而且精度要求是0.1mm

网友:
芯棒模是否会定位困难呀?我也比较认同激光,等待高人提示怎么用模具搞定

网友:
芯棒模会不会在冲孔完之后难卸下来呢?
如果一根一起冲,模具会不会太长?
一个孔一个孔的冲,怎么定位?
。。。。。。。。

网友(2011-04-22):
这个可用激光切割  又快  还不要开模具

网友(2011-06-22):
俺一般用激光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