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卡尺的寿命怎么样?

楼主(2010-11-04):
想买一个卡尺,淘宝上有很多数显的,不知道他的寿命怎么样?
一个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好像还没有数显和非数显合一的,就是能自己读,也能数显的

一个普通的游标卡尺0-300   0.02的,价格70多的能不能用的住?
多少钱的比较耐用?

网友:
数显卡尺电池一般用半年左右要更换.数显卡尺手的力道会引起数值波动.还是游标的较为耐用.

网友:
数显的我是用起来觉得不好,因为你的手势有轻重,数值很难读准的,还是原先普通的好。

网友:
俺从来不用数显的,我办公室好几把卡尺,没有数显的,觉得没有必要,另外,这个东西能在网上买,哈哈,没有试过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 用习惯了就好了 我比较倾向与数显

网友:
数显的好,我们用的都是数显

网友:
数显的容易受手的使用力度的影响,简易还是用游标比较好

网友:
数显的有时候量不准!还是用普通的好啊!楼主!

网友:
普通的好!我们公司质检的都是用普通的  数显的放着没人用!

网友:
    支持用普通的卡尺~

网友:
我用的熟显卡尺决的还不错 只要手的力控制好了还是比较准的 读数也比较直观
比表卡尺强

网友:
买数显的 要 注意防水.本身材质要好 .不然不耐用

网友:
数显得不耐用,又不易校正,我公司都废了好几把了,这次买的带表的。

网友:
公司里全是数显的啊,有游标的啊,个个都不喜欢用啊,读起来不方便啊

网友:
我们这都在用代表式卡尺,感觉比数显要好用多,但也容易损坏。

网友(2011-05-30):
数显卡尺读数快,但是经常同个面量几次的数据都不同,游标卡尺笔记实际又耐用

网友:
掌握不好的还是用普通卡尺吧,我2把都用,看尺寸公差选用。
数显的主要是以买到的流货太多了!公司里3把数显3把带表的,几个人量孔就是我用这把准一点,和那个内径百分表误差不大。几个人用同一把卡尺量内孔还会几个数值呢,用的力不一样和使用不当造成数值变化不能怪数显卡尺吧。我对刀车孔都是用数显卡尺,车完拿下来用内径百分百或气动的检具检和使用数显卡尺一样的。
我觉得数显卡尺比一般卡尺脆弱,怕脏而已,所以要注意保养和检查。如果测量用力太大会加速磨损的,真的磨损的话可以用研磨修复精度的,这个比较要专业点的,自己还是不要试了。
带表卡尺最容易坏!容易不准,公司没有专门检测和维修还是不要用的好。(特别是市场那么多是流货)

网友:
量具量仪  卡尺 国内的哈量    国外的三丰质量都可以保证
要买的话可以参考http://www.seantech.com.cn/

网友:
要想耐用,又想精确,那就买把三丰带表的,确实不错的,就是贵了啊

网友:
数显的好, 普通也会受测量力的影响而波动的吧?

网友(2011-07-20):
数显卡尺方便,但是精度和寿命都不行,我们公司半年换一个

网友:
支持游标卡尺。数显尺寸不稳定,

网友:
我们公司也都是数显的 数显的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