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带裂纹---请教

楼主(2010-11-04):
请教,普通冲压3mm厚度板冲压、剪板后,断面的断裂带上有裂纹的原因是什么?是剪板机的刀口问题吗,或者是材料问题。是不是这个裂纹无法消除。

网友:
裂纹有许多种,玩材料你应当知道,
首先说,当剪切间隙合适的时候,一般是材料裂纹,热带是有方向性的,这样冷带也有材料方向问题,其内部的非金属氧化物在轧制中的变形有一定规律,有些呈现条状,其断裂表现为粗糙,有些呈现片状,表现为撕裂,你看一下断口就可以知道是否是材料问题,
当材料合适,而剪切设定有问题,这时的切断就不是剪切,而是剪切与拉伸断裂的混合体,呈现灰色粗糙断面,沿全长没有规律,
你自己看一下,符合哪个情况,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2266998 !
这个材料是宝钢的材料,宝钢看了缺陷照片说不是材料问题,说这种在冲压断面断裂带的裂纹肯定会存在的,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延伸到材料。如果要改进,只有更改工艺,比如用精冲或者增加打磨工序。
但是客户又有要求去除裂纹。更改工艺增加费用谁也不愿承担。唉!!

网友:
有些材料国内解决不了,宝钢也不例外,我们有些外贸件,也是用进口材料,可以对材料有特殊要求,比如材料里添加某些元素使剪切或拉伸呈现某些特殊性能,还有,就是你的设备与模具,因为没有看到,不能评论,我玩过啤酒瓶盖,就是那个皇冠盖,模具材料要用‘一胜百’的,其它就不行,这个,你可以再看,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像亲这么厉害的人为什么还玩啤酒瓶盖这样的小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