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 一段时间后突然不下水了,过一会又可以用!

楼主(2010-11-04):
水切割 一段时间后突然不下水了,过一会又可以用是怎么回事?不下水 也 不换向。但过一会就好。

网友:
不换向 当然就不下水  但过一会就好 那是它换向了  检查水路  单向伐  弹簧  继电器 等等

网友:
阀门没打开,请查电磁阀带电没,控制阀肯定没打开

楼主:
。。。封压。不换向 。是什么问题。。。急急急急。。。。。。气没问题 水路  单向伐  弹簧 没问题 。。。顶针与顶针坐有一 点点框量有关系么 。。。会不会是顶针顶不上去呢 。。。。。。。。。。

网友:
你是哪一家的机器  没家的造法都有所不同

网友:
可以直接电厂家服务啦

网友:
不下水时, 刀头是否依然按照程序移动? 还是设备停机 报警?
顶针与顶针坐有一 点点框量有关系么, 你说的是刀头的开关阀内的顶针吗? 不下水的情况中有一个就是开关阀内的顶针上不去, 封闭了高压出水

网友:
先从第一部出发,查看汽缸的气压是否达到,达不到,你再从上边的帖子一步一步查。。

网友(2010-12-06):
也可能是止回阀上的平面太平滑了,把进水口给腻上了.用砂纸略微磨粗一些,也许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