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是华兴数控 最近车外圆时有一小段产生振纹!

楼主(2010-11-04):
我是华兴数控 最近车外圆时有一小段产生振纹。别的外圆都好着。只有70长一段产生振纹和它相接的螺纹也有振纹。求高手解决一下,外圆是50.5相连的螺纹是40×1.5的三角螺纹。这2个尺寸都有振纹 别的没有 我的工件时不规则的用的是两顶加工的,工件长400,前面是螺纹和一个小外圆 都有振纹 下来的都没有。请问一下怎样解决?谢谢高手!

网友:
改变加工参数(速度、进给、偏角、前后角)再试试。

网友:
背吃刀量多少。可以加大吃刀量或提高走刀速度试。

网友:
看看顶尖 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