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图中泵和阀的作用,10点半前在线等!

楼主(2010-11-04):
下面的原理图中我有两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1.图中变量泵左上角的含义是什么?2位2通电磁阀的作用是什么?
2.图中液压缸前的那组阀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作用是什么?
向大家请教,先谢过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来帮帮忙啊!

楼主:
今天怎么没有人啊,高手来帮帮忙啊!

网友:
液压缸前的那部分是不是液压同步马达啊

网友:
明天我来回答,今天没时间了,88

网友:
期待中,,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可能是带安全阀的变量泵;液压缸前的那组阀是同步马达,保障液压缸同步的。

网友:
抢个板凳,坐等!哈哈。。。。。。

网友:
双缸同步回路,PA相通,液压缸同步升出,同步分流马达

楼主:
这是美国的一张液压图纸中的一部分,画错的可能性很小。我认为液压缸前的是同步马达,但是有个问题是液压马达的符号中圆圈中间的三角形不是要冲里么?图中是冲外的,不是代表泵的意思么?

楼主:
液压缸前的零件是Haldex公司的 Part No.1300322 FLDVDR GR/2X/RLF 16SAE-(2)8SAE
谁能提供样本?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谢谢了!

楼主:
液压缸前面的阀是同步分流马达,我弄明白了,找到了个国内的样本,明白了它的工作原理,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泵旁边的那个电磁发设计是作什么用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有一份样本给你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磁阀就是用来控制控制那个两通阀的通断,起到加载和卸荷的作用,同意这个意见吗?

楼主: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这个泵有2个出油口,其中一个用电磁阀控制,来实现泵的卸载与否。另一个出油口与系统相连接,当电磁阀得电卸荷时,则不向系统供油,电磁阀失点时则向系统供油。这样理解行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个系统中,泵是要一直工作的是么?电磁阀得电失电与否是否要在泵启动之后?有延迟是么?这个时间一般为多长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你能查出并提供这个泵的厂家和型号(看材料表),了解一下它的结构和原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网友:
没错,就是同步分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