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纹孔除铁屑方法

楼主(2010-11-04):
最近遇到一零件,有很多螺纹孔,请教怎样去除其产生的顽固铁屑。

网友:
拿气吹呗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网友:
要先说明是什么材质的、在什么机床上加工、多大螺纹、肓孔还是通孔?

网友:
用丝锥回一下,最简单可靠地方法,就是太费工

网友:
进来学习了,看到最多的就是用高压气枪吹!

网友:
用挤压丝锥~呵呵~~~

网友:
单位里一般多用压力高枪吹,如果是一些盲孔吹不出时,也可采用带磁的铁棒进去吸附.但效率低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这种现象经常碰到,一般是盲孔,里面的铁屑影响装配,请教方法避免。

网友:
一般多用压力高枪吹,也可采用带磁的铁棒进去吸附.

网友:
我们是采用高压气枪吹的       。

网友:
如果是用车床车的话,螺纹刀可磨成主高副低,铁屑就会向外排了

网友:
顽固铁屑是什么概念?没有随着排屑路径排出来的那些吗?要效率就是气枪吹,没气枪就那带磁性的铁棒吸,我一般是内六角扳手吸,因为打孔很少!

网友:
我们也是用气枪吹的................

网友:
丝锥再理一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不锈钢呢?我觉得应该用类似于棉签的东西王出蘸,希望有用!

网友:
一般都用气枪吹,当然也可以用挤牙的方式就没屑了

网友:
我们那里也是用高压气吹。

网友:
清洗。一般国外的加工工艺中都会有多道清洗工艺,而国内的较少。

网友:
攻丝的时候多加些切削液,用气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