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数控车床生产的铝件怎么去除车刀纹

楼主(2010-11-04):
请求各位师兄师姐们。。谢谢。。有些急

网友:
主要是要随时清楚铝屑,防止铝屑划伤已加工表面

网友:
用金钢石刀(半圆或鱼鳞状刀)、高速、慢进给,做镜面切削。

网友:
哪的刀纹,是牙的表面还是牙的外径,牙的表面就采用3楼的,牙的外径就用外径车刀在走一刀

网友:
车刀该磨下了吧      。

网友:
车床导轨的间隙调整也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兄解答,但小弟还有个问题想问问,因为小弟用的是数控车床(金刚石刀具有车圆弧的吗??高速有多快呢?慢进给给多少呢??谢谢

网友:
金钢石刀具一般都是圆弧或鱼鳞状。线速度1000米以上,进给0.3。仅供参考。

网友:
顶啊,支持中国制造,

网友:
速度相应的慢一点光洁度会好一点

网友:
看用什么公司什么牌号的车刀,不同公司不同牌号的刀具相查很大,你可以要他们提供给你加工数据

网友:
要看看你用的刀片进给量和转速是否合适

网友:
不一定速度越高越好
相反的速度慢点   用白钢刀切削量小店  加点切削液  光洁度会更好

网友:
刀具、工艺参数是保证;切削液是辅助;用金刚石刀、金刚石涂层刀或者铝合金专用刀;铝合金专用切削液。高速切削高到你感觉心惊肉跳车床经受不起为止!现在的刀具和切削液都是专业化了啊,问一下供应商就都知道了,用不着我们用户懂的!对于端面切削应当采用横线速度加工。每转进给量根据粗糙度要求可以0.1毫米左右或者以下,因为转速很高所以加工效率总体还是不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钻石刀片,学名叫氮化硼刀片!转速1500,进给0.3,加工余量10丝!

网友:
    刀具选择需要考虑加工的材料的性能的,如果是铝硅合金的话,主要与含硅量有关,含硅>12%的是高硅铝合金。含硅量<8%的一般为低硅铝合金。
在通常的情况下,就加工铝合金的刀具来说,含硅<8%的铝合金通常认为用硬质合金刀具是第一选择。含硅>12%的铝合金建议将金刚石刀具作为第一选择。而含硅量>8%而<12%的介于两者之间,无论将硬质合金还是金刚石作为第一选择都没有太大问题。
    立方氮化硼作为加工铝合金的刀具并不是很合适的。它的硬度不如金刚石,其它指标在加工铝合金方面也没有比金刚石更有优势,在加工铝合金时没有选用立方氮化硼的理由,好的真的立方氮化硼也不比金刚石更便宜多少的。因此,我们通常的立方氮化硼刀具都针对用于钢件和铸铁件的需要设计,比如说有角度大而且宽度宽的负倒棱以提高立方氮化硼耐冲击性,但是这样的结构如用于加工铝合金将对表面粗糙度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另外想要研究这个课题的话还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790&extra=page%3D1

网友:
顶一顶希望有用的人能够看到。这个课题在这里也有呢: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那我去试试看,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谢谢你的回答,我们去试过了,但效果还是没达到

网友:
俺都替你着急啦兄弟。如果工件的直径是150—200左右,使用数控车床,那转速就为2000转/分钟具体情况可以自己推算,进给量小于0.1mm,并且要是车端面的话就采用恒线速度切削,设定最高速是2200转/分钟,刀具用一种铝合金专用的切削冷却液也有一种专用的。如果不是精密尺寸就不必粗精车分离的。注意啦:铝合金是不适合用氮化硼刀具的,氮化硼刀具主要用来加工钢件、铸铁件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来了效果不是很突出哦,钻石刀磨损的很快,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在不好意思,我忘记跟你说了,立方氮化硼刀片只能用来精车,余量范围在5到10丝,把转速调到1500转,进给量0.05

网友:
这位兄弟搞错了吧?钻石?钻石就是金刚石啊!钻石是地球上硬度最高的物质啊!竟然还会很快磨损?假冒伪劣品!拨打:12315  !

网友:
厉害啊,我怎么听不明白呀

网友:
钻石刀片应该不是金刚石吧,我是从工具书上查的,学名叫立方氮化硼,非常硬,但是脆性也很大,所以俗称钻石刀片哈!这种刀片只有一角是这种材质,刀片本身是硬质合金的,我从日本买了一片回来,要900RMB左右啊!这种刀片专门做精车或精镗用的!

网友:
加工时在工作表面涂点汽油试试,我以前看到一个工人是这么做的,效果不错。

网友:
顶!!学到东东了,一般刀具是重要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是啊,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觉得哦,但后来就不是了很容易就被磨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楼主,一般正常使用情况下,一片精车刀片的加工量是可以破万件的,如按照你所说的一下就磨损了,那估计你是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了,现在中国国内机夹刀片的品质还不是那么平均,所以要慎重选择啊!我现在都还不敢买国内生产的,一直都是买国外进口的,虽然贵了点,但是性能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师兄,我想问问哪里有国外的刀粒卖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直接在国内找经销商是比较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