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B的运控报警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11-04):
请各位高手帮忙给我看看这个报警是怎么回事,在面板上该如何消除它:
    431        CNC运控报警
                  X轴驱动器未准备就绪
经常一接通电源就有这个报警,或者无端端什么也没动就报警。

网友:
看下行程开关没有问题,报警的时候看看驱动器有没报警,出现准备未绪一般都是外部电路引起

网友:
外接电源接触不好或者电压浮动过大。
附近有强电磁干扰。
按复位键或重新上电。

网友:
能解决吗?看看呢············

楼主:
如何彻底解决这个报警啊
有时候切断的工件掉下来时把后面打下,就报警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个这情况 但是关机重新上电后就好了
而且不是经常出现
所以一直就没修!
……

网友(2010-12-05):
碰下就报警,应该是后面的线路问题

网友:
我们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没你这么严重,你该叫厂家了

网友(2012-12-04):
问题出在驱动和伺服电机的信号线上,你试试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后面的线路问题,我也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