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80V的动力电上接电灯---请教

楼主(2010-11-04):
由于接灯的需要,在380V的动力电上接电灯,有可能导致3相不平衡,怎么测量3相不平衡

网友:
测量相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电灯不会影响三相电的不平衡,否则单位就不能照明了

网友:
什么等会造成如痴大影响?不解

网友:
什么灯    能当太阳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接灯的需要,在380V的动力电上接电灯,有可能导致3相不平衡,怎么测量3相不平衡

楼主说话过于学生气。
所谓测量三相是否平衡,主要是检测各相负载是否均衡,即对比检测各相电压与电流等。

网友:
接一个普通的灯是没事,放心接吧,要是大点的用电器,就要考虑了

网友:
所谓测量三相是否平衡,主要是检测各相负载是否均衡,即对比检测各相电压与电流等。

网友:
受教了  幸好我用的都是普通灯  我接的时候没想过不平衡的问题  。。

网友(2010-12-05):
     接上后就可以用了  哪有那么多的不平衡啊

网友:
呵呵。有个问题就是想多了。反而不明白

网友:
任意2相接个220V的日常等不会有影响的吧,如果负载过大的话建议不要考虑了

网友:
三相电的平衡是接近的,不是绝对的,主要是电流,其次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