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槽加工,有专机做的吗?

楼主(2010-11-04):
有加工过燕尾槽的朋友吗?你们一般是用什么机床加工的,有专机做的吗?(都是小机床的拖板。)我们准备有立洗,分粗精铣做。

网友:
我们自己做过,精度很不好。

网友:
刨床 立铣都行 得看你那有什麽加工设备 如果量大 改造一个设备就行了 不难 不用买专用的

网友:
过来学习了,一直以为是铣床铣出来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做过   我想应该不高做

网友:
可以做成型刀具

网友:
刨床,铣床都能加工,

网友(2011-01-05):
如果没成型刀的号,试试线割,行不行?

网友:
一般小机床拖板的燕尾槽是有成型刀的啊 !! 买把成型刀  用铣床铣就好了啊  。

网友:
燕尾槽,有专门的燕尾槽刀,市面上都可以买的到

网友:
虽然没做过但感觉不难的,楼上面的朋友建议都很好

网友:
一般都用刨床加工
很少用铣床

网友:
用燕尾成型铣刀就行了,我们厂经常就干这个

网友:
买成型刀具用普通铣床加工,可以满足一般要求

网友(2011-03-31):
有专机
以前厂做
应用还好

网友:
加工方法多种多样,学习了

网友:
粗加与半精加用刨、铣都可以的,量大的话用成型刀
精加工,不是有燕尾磨吗

网友:
我以前干过一批,用刨床刨的,我感觉用铣床上成型铣刀成本太高,一把成型铣刀铣不了几件就钝了,还干不快,效率还不如刨床,当然精度肯定是铣床的好,不过精度要求高的一般都要留余量上磨床吧。

网友:
光洁度不低,似乎还要磨过吧

网友:
一般是铣床+燕尾槽铣刀,也有用线割的,但是精度不太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