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汽油机多年,我想追求更完美的技术和手艺!

楼主(2010-11-05):
在维修过程中,在装配时,应该怎样小心装配才能发挥出机器的最佳性能,为什么我们每次在维修装配时,就感觉没有新机器启动时的声音那么完美,有时候,很多零件都换完,就差一些外观件没有换,就是做不到新机的那种完美的声音,维修汽油机多年,慢慢的就想着要追求更完美的技术和手艺。请行家指教!

如装配活塞时,活塞环时,调配气门时,等等。。。都需注意什么,

网友:
新机器是按一定规程装配的,其间隙及各种性能有一个范围,修机器的时候,要修到以前的水平,就必须非常熟悉发动机的原理,比如曲轴的间隙,气门间隙,等等东西,但现在修理的件质量比较差,比不得原厂的零件,有时你怎么调都达不到原来的性能,这很常见,另外,发动机的声音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要求零件在一定粗糙度情况下,在一定转速下的声音,你假如换了活塞,活塞的材料与原来不一样,即使你跑合一阵,也没有以前那个声音了,
声音其实不是主要的,修机器,最重要的是,还要有以前的功率、转速、油耗水平,这才是修理的水平,以前我们修40马力的船机,修完在测功机上转,与以前基本一样,这才算修好了,
修理这些典型东西,不能完全凭经验,必须找到以前的装配规范,都玩明白了,才修得好机器,光凭经验,只能说修转了,而没有修好,这就是技术,

楼主:
我是一个内燃机爱好者,虽然接触通机行业多年,不过心中有太多太的希望和想法了,不过苦于年少时不努力,错过了读书的机会,我想问各位老师们,如果,我想更好的去了解内燃机,不知有没一些好的书籍给我去了解学习,最好是由低学起的....

网友(2011-06-18):
呵呵,谢谢咯,觉得讲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