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模板如何转正SW工程图模板,急求~

楼主(2010-11-05):
   如题,就是CAD的模板(带有明细表的)怎么转成工程图模板呢?望大虾们教我~如果能再说明如何自动显示工程图中图形的重量值那就更感谢啦!!

网友:
顶起,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在SW 中以.dwg格式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之前我也试过用dwg打开,可是转到编辑图纸格式的时候就没了,后来我用块转进来然后再爆炸做成实体才可以,具体感觉还挺麻烦的说。。

网友:
在CAD上 框选模板--编辑菜单上的复制

在SW工程图上---编辑菜单上的粘贴

网友:
file:///G:/52/请教我的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