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锻造的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0-11-05):
如图所示,黄色的吊装零件。不是铸造的,是加工件。承重150吨

网友:
这是一个焊接结构件,下料后焊接成型,热处理后,机加工即可。

楼主:
35CrMo材质,焊接性不好。不考虑焊接方法

网友A:
作胎模,用锻造手夹持着打,像吊钩类似,你应当知道吊钩是怎么打的,我有一组图片,有详细的位置图,找到再说,

网友:
提供去毛刺抛光机、精抛光机 www.paoguangji8.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胎模,用锻造手夹持着打,像吊钩类似,你应当知道吊钩是怎么打的,我有一组图片,有详细的位置图,找到再 ...

谢谢大哥!我们的外协厂家给出的大概工艺为:锻造--调质--退火--线切割。每件代工带料费用总共:4.5w,成活后的重量为156公斤,我觉得这个活没必要用线切割加工。

网友:
直接用厚钢板割出来

网友B:
我也觉得这个活没必要用线切割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这个活没必要用线切割加工。

用什么方法加工好?能否将您的想法和思路共享下,让我也长长见识?

网友B:
对于这个U型工件,用这个方法比较省事: 用厚钢板割料,调质处理,然后机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个U型工件,用这个方法比较省事: 用厚钢板割料,调质处理,然后机加工。

如何割?线切割还是气割?谢谢!

楼主:
先调质后,在气割的话,气割温度达到上千度,超过调质问题,是否此时材料的晶体组织又发生变化,导致调质失效?

网友(2010-12-11):
应该是气割后,再调质,但不知道这样是否会变形?

楼主:
这样无法避免变形。我们采用自由锻的方式,成本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