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轴承的引导方式?

楼主(2010-11-05):
怎样区分轴承的引导方式?

网友:
一般来说 外引导的后缀会有个A 看图纸能看的出来,保持器和外圈比较接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圈引导(常用):

内圈引导:

网友:
后缀MA外圈引导,MB内圈引导,M滚动体引导,如果有实物可以看保持器跟内外圈挡边的距离,一般内圈引导(MB)的,保持器的内径跟轴承内圈的挡边距离不超过1mm,外圈引导(MA)是保持器的外径跟轴承外圈的挡边距离也不超过1mm,滚动体引导的话就距离都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