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ADC12抗拉强度---请教

楼主(2010-11-05):
求助:什么情况会导致压铸出来的铝合金ADC12抗拉强度仅131 N/mm2,理论上需大于230呢?

压铸铝 ADC12,化学成份符合,但是SGS做出来的报告里提到其抗拉强度(Rm)为 131 N/mm2, 屈服强度(Rp 2) 123 N/mm2,延伸率:2%。 硬度 HBW 5/250 :99.5 。 测试标准:JIS Z2241-1998
     ADC12 牌号的压铸铝相当于国内的YL113 (YZAlSi11Cu3).但国标GB/T15115-1994提到及抗拉强度需不低于230..
     什么情况会导致压铸出来的铝合金ADC12抗拉强度小这么多?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日标的测试方法不同,所以其数值的表示方法不一样?
     望各位指教了。谢谢了。

网友:
ADC12 牌号的压铸铝相当于国内的YL113

以上这句话楼主说的有问题撒,你看见国标上明确注明的说是或者标示说相当于日标的某标准了么?或者检测标准可以参照么?想来是没有吧。所以别拿两个不同国家的标准互相比较,也许有些标准时通用的可以适用,有些就不一定可以适用。楼主既然是拿日标的东西就按照日标去检测,你这样拿日标和国标相互比较没有什么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