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轴联动数控铣床能加工出螺纹吗?

楼主(2010-11-05):
请问三轴联动数控铣床能加工出螺纹吗?内螺纹铣刀能用来加工外螺纹吗?现有三轴华中数控铣床,买什么规格和型号的螺纹铣刀好?急!!

网友:
能加工出来,但是圆度会有点差.

网友:
共产党刚电饭锅好 方法  此次

网友:
能。就看你工艺怎么编排了。

网友:
可以用宏程序铣螺纹,也可以镗螺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有个问题:内螺纹铣刀能用来加工外螺纹吗?

网友:
板牙加丝锥啊,笨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试过,只要没干涉就可以吧!外螺纹有很多方法.

网友:
螺纹铣刀可以在加工中心加工内外螺纹,但前提是螺纹的内孔和外圆不能太小。螺纹刀螺距和你加工的螺距一样就行

网友:
小的  板牙丝锥   大的 一点一点蹭

网友(2012-12-20):
可以,用螺纹铣刀

网友:
能!可采用三轴联动螺旋插补方式加工,主轴无需反转。
与其他螺纹加工方法相比,螺纹铣削是少有的几种在诸多方面具有优势的加工方式之一。
如可以用同一刀具切削外螺纹和内螺纹、可以用同一刀具切削右旋螺纹和左旋螺纹、减少刀具和存货成本(同一螺距螺纹刀片可铣削不同直径螺纹)、相比攻丝来说进给速度更高而加工时间更短、相比攻丝来说所需功率更小、提高了加工精度和质量、刀具破损更容易剔出、更适合加工较硬的材料、切屑小不容易堵塞刀具容屑槽、在大直径螺纹加工方面更具优势等等还有很多。刀具有整体式螺纹铣刀和可转位机夹铣刀。